电机
再次拜求助测量方法,不吝赐教!

楼主(2008-10-08):
要测电机机械特性,就是不知道输出轴的微扭矩如何测量,指标:输出扭矩2mum-10mum,转速max300转/分钟,但测不出这么小的扭矩。请高手指点,微扭矩如何测量。谢谢!

网友A:
加减速机不就可以了,整个变速比100的减速机,测量输出轴扭矩,然后除以100啊

楼主:
最快每分钟3转,测得2nm-10nm的转矩?有这么小的减速器吗,如能实现,可否提出具体数据、结构,谢

网友B:
检测电机功率,然后根据转速计算转矩!

楼主:
因为测不出来功率才想办法画它的机械特性曲线,而且我这都是超声电机,不能用电磁电机的计算方法,请告诉我具体方法,一句两句话的就不用回了,肯定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