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XP中的高速计数器哪路是200KHZ的?

楼主(2008-10-08):
各位:

      我见上共有6路高速计数脉冲,单向的有2路200KHZ,4路30KHZ。那么0-5中哪两个对应200KHZ呢?还是任意?

                                                                                                    谢谢。

楼主:
大家都没用过吗?怎无高手指点。

网友A:
好象就是0和1路.

网友B:
这个问题在手册上好像没有说明,急的话你可以问问西门子技术支持:

西门子自动化与驱动集团技术支持与服务热线:
400-810-4288或010-64719990
010-87361396(低压电器)

网友C:
2个单相200K高速计数器; HSC4和HSC5

HSC4的输入端: I0.3  I0.4  I0.5

HSC5的输入端:  I0.4

楼主:
嗯,老愚是对的,我昨天在LOGO上也看到了。如何送分呢?呵呵,我还不知道。

网友D:
0和1是2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