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有问题

楼主(2008-10-08):
我公司AB700系列变频器上午正常停机后下午就开不了了,power正常sts闪烁黄灯,已停两天了,请问各位朋友怎么办呢?

楼主:
怎么没人告诉我,今天又停了一天。今天调整了数字输入选项,和其他同型号的机子一样,还不行。刚装机时4台是一样的复制的。急死了。

网友A:
看看操作面板有没有毛病再就是设置的不正确,我想应该是参数设置的不对呀!

楼主:
谢谢你长征三号,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确实是里面参数问题,但我又问在那天中午绝对没有人去调整参数,因为变频器在配电房,钥匙我一直拿着。参数又怎么会变呢?在一个月前我调整过电机参数,其他我没动呀,郁闷,我很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B:
“确实是里面参数问题”,是什么参数?,应该怎么设置?错误设置是什么?说清楚!

楼主:
先调整数字输入选项是不行后又调整禁止起动里面的设置就ok了,这里面原来都有错误,最开始是调整禁止启动参数和说明书是一样的,是不行的,第二天又改的数字输入选项。因为在装机是这些都是默认值的,我只调整了电机参数和电流限制值,会对这些参数又影响吗?

网友C(2009-10-26):
能说具体一点吗,我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