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变压器的分辨率指什么

楼主(2008-10-08):
一般光电编码器的分辨率指每转的输出脉冲数,但是如果旋转变压器的话分辨率是指什么呢?谢谢。

网友A:
是指经过后续电路处理后可以获得的检测能力,目前商用旋变检测系统的分辨率多为12位,即4096/每转以下。

网友A:
重复了!就此回答楼主的下一个问题吧!

编码器的检测分辨率以脉冲来衡量,是基于增量式系统的传统概念,其实分辨率就是反馈系统位置检测的解析能力,所以台湾同行也译作解析力,绝对式编码器的解析能力多以2进制来表示,所以会出现多少位的表述,其实把这个多少位用作2的幂,其十进制结果就是每转分辨率,比如上面说的12位分辨率,也就是每转4096的分辨率,即可以给出每转4096个微小角度坐标的检测能力。

楼主:
谢谢波恩。

“输出能力”还是用脉冲去衡量吗?比如有些伺服系统,采用高速A/D芯片,直接得到机械角度,怎么把它与分辨率的位数对应起来呢?

网友B:
楼上的,A/D不还是有位数么?

楼主:
楼上的,对于采用RDC芯片来说,可以认为该芯片输出位数就是分辨率;但是有些系统A/D仅仅是采样模拟电压而已,角度的得到还需经过其他运算的,难道也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A:
RDC芯片内部也许会用到A/D,但旋变信号的解析未必一定得用A/D,见过一个方案就是以精密鉴相器和高速计数器相结合来做的。

对于有些采用高速A/D进行前级模拟信号采样的角度解析或细分方案而言,“角度的得到”确实“还需经过其他运算的”,A/D只能起到对信号的量化作用,而不能直接量化机械角度,毕竟多数位置反馈系统给出的都是正交的正余弦信号,此类正余弦信号的细分则是由后续处理电路或者运算环节给出,因此A/D的分辨率并不能直接对应角度的分辨率或细分倍率。前一阶段,听国内某新兴数控企业的老总说,他们在国内率先实现了正余弦编码器信号的4096倍细分,目前已经可用于他们为自己的数控系统配套的伺服驱动中,将来还将扩展至高速主轴电机和直驱力矩电机驱动中,其采用的高速A/D分辨率为14位,据说以他们的实验结果看,12位的A/D最高只能支持到2048细分。举这个例子,就使想说明A/D分辨率不等同于正余弦类正交传感器信号的细分倍率或分辨率。

网友C:
但旋变信号的解析未必一定得用A/D,见过一个方案就是以精密鉴相器和高速计数器相结合来做的。

这应该是A/D的手段问题吧?

网友A:
刘版主追根刨底了不是,我在这里试图区别的A/D是指典型意义下的SAR型或流水线型可进行高速采样和量化处理的商用A/D芯片。

另,今天见了多摩川的国内代理,谈及高分辨率编码器的国内销售问题,日本人根本就不愿把18位以上(包括18位)的编码器卖给中国;而北京国际机床及工具展的三菱参展商则表示三菱有很好的数控系统和数控专用伺服体系,比如每转1600万以上分辨率的伺服电机,根本不对中国销售。所以,前面提及的“国内某新兴数控企业...在国内率先实现了正余弦编码器信号的4096倍细分”的产品的技术价值和战略意义就很大了!突破帝国主义的技术封锁,发展民族数控产业势在必行,也势在必得!

网友D(2009-02-28):
谁帮我分辨下这个变压器和什么样的电瓶配的啊型号:YH-4812W,输入:AC180-240V-50/60Hz输出:DC12V-1000mA

网友E(2010-01-14):
旋转变压器的分辨率,这种说法不是很科学,对于旋转变压器来说,一般我们将精度,比如:10′max等。

分辨率对于一个测试系统来说,意义不大。

比如:一个圆可以等分成10个点,精度为:36度;一个圆可以任意分成100个点,分辨率为:100,精度可能为:359.9度。

网友F(2013-04-05):
多摩川的旋转变压器配伦茨变频可实现65535个脉冲的计数,十六位的。旋转变压器理论上是无限分辨率的。关键是看接的电路的分辨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