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常乘指令

楼主(2008-10-08):
什么是常乘指令,谢谢!!!

网友A:
是32位的乘法?

楼主:
母线不能直接接线圈,在线圈前加个什么可以使线圈常通

网友A:
如果是OMRON-PLC,加P-On触点,如果是三菱PLC,加M8000。

网友B:
加一个常ON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C:
应该为楼上反讲的那样

楼主:
查了半天才查到是25313,大哥帮人就要仔细点啊

网友D:
不用查也可以

编程软件可以直接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