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W的电机用什么开关,多么大的?

楼主(2008-10-08):
180W的电机用什么开关,多么大的?

网友A:
2A 的2P或3P的断路器就可以了。

网友B:
2A 的2P或3P的断路器,外加0.35的热继

网友C(2008-11-17):
至于热继,根据应用场合决定是否需要,短时,频繁启动的,可以不要

网友D:
180W的电机,选择开关有好多种了,就断路器,继电器,接触器,2A的都可以。

网友E:
180W的电机不大,随便弄个就可以了

网友F:
要用真空开关        中压柜

网友G:
楼上的是不是有点过头啦?

网友H:
8楼的是太过头了,随便弄个断路器,继电器就OK了

网友I:
随便弄个断路器,继电器就可了

网友J:
   拉线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C:
是单相的么?小功率的用D5的微断就行,如果应急随便的开关就行

网友K:
电机很小的,220V的还是380V的要说明啊。

网友L:
小电机,如果是农用就用过闸刀开关2A的就可以了,工业用就用2P或3P  2A就行

网友M:
小电机,随便弄个开关就行。这么点,一般是220V的。

网友N:
呵呵,我也同意楼上的啊,哈哈,我设计的话也不会考虑太多的啊

网友O:
随便搞个10A的空气开关就行了

网友P:
用2A的空气开关就行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K:
电机很小的,220V的还是380V的要说明啊。

网友R:
可以使用小型自动空气断路器,选择带有热保护功能的.

网友S:
你说的是180W电机还是180KW电机?要是180W电机不大呀?

网友T:
180W还是180KW啊          要是W随便一给断路器就可以了

网友U(2008-12-27):
楼主吃饱拉!撑着-----------------------

网友V:
这也用挑,就没多大负荷,随便整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