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软启动器主接触器不吸合

楼主(2008-10-08):
有一台ABB软启动器,启动完毕后旁路接触器不吸合,谁知道会是什么问题,继电器输出部分电路OK,

网友A:
变频器维修QQ群:33425865,欢迎加入~

网友B:
看看旁路接触器的线圈是否是好的,是否得电。

楼主:
接触器是好的,主要是软启动器的接触器输出信号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触器是好的,主要是软启动器的接触器输出信号没有

顺着这条线往上查

楼主:
呵呵,已经查到CPU了,

网友C:
那就换软启动??????

网友D:
呵呵,如软起动其它方面没问题,则自己加个旁路也可以考虑。

网友E(2010-10-10):
我的软起也是出现同样问题,请教各位帮帮忙,不知内部是否还有无源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