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伺服报1A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10-08):
原装MR-j2s-70A伺服一套,报al-1a如何解决

网友A:
说明书上说的是:电机配合异常,不过这个倒低是哪个地方异常,没有说清楚.

网友B(2011-08-12):
是的啊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不知道怎么解决呢   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B:
对:newchp 关于

说明书上说的是:电机配合异常,不过这个倒低是哪个地方异常,没有说清楚.

内容的回复:你现在问题应该解决了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能赐教吗?    看到加我的QQ867278518  谢谢

网友C:
字面意义:放大器与驱动器不是一套!

网友C:
放大器和伺服马达的分组在伺服马达技术资料集6 - 11章
软件不同版本未对应电动机的分组...........咨询三菱。

编码器ID数据破坏......更换伺服电机
否则放大器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于放大器和伺服马达的分组在伺服马达技术资料集6 - 11章软件不同版本未对应电动机的分组...........咨询三菱。编码器ID数据破坏......更换伺服电机否则放大器坏了!

是的  我们这边试出来是伺服坏了    但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修起来没有思路了

网友D:
电机配合异常,就是检测到编码器数据错误,一般是编码器问题,有的是驱动器问题。我公司100%修好,技术支持--13556213286

网友E(2011-10-02):
电机配合异常,就是检测到编码器数据错误,一般是编码器问题,有的是驱动器问题。我公司100%修好,技术支持--13556213286 ,指点一下啊。要说修好多的是人可以修好

网友D:
把你的坏机拿过来,可以一边修一边教你

网友E(2011-12-10):
对:jigao2457279关于把你的坏机拿过来,可以一边修一边教你 内容的回复:

你在哪里。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