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工厂办公室通过互联网访问设备上的S7-300 PLC,谢谢!

楼主(2008-10-08):
我这里有PC机(带Step7软件),怎样通过互联网访问已知某台设备上的西门子S7-300 PLC?多谢!

网友A:
这样可以吗 没有听说过啊!

网友B:
你办公室的以太网只要和现场的以太网互联就可以阿!

网友C:
没有人说的详细一点啊!

网友D:
我是通过REMOTE DESKTOP 访问公司的电脑来监控的

网友E:
你现在的硬件设备是怎么样,

没有说清楚!

网友F:
只要通过交换机互联在一个网段里就可以了!

网友G:
楼上正解

网友H:
7楼说的对,很简单的,只要通过交换机联在一个网段内就可以了

网友(2008-11-10):
距离近可以用485直接连啊,也可以走DP网

网友I:
好像采用带VPN的路由器就可以,回去再查查资料看

网友H:
plc加个以太网模块,343-1的模块就可以,然后通过交换机加入办公网络里就可以了啊

网友J:
12楼说的对,plc加个以太网模块,343-1的模块就可以,然后通过交换机加入办公网络里就可以了啊 ,就是网关要设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H:

plc加个以太网模块,343-1的模块就可以,然后通过交换机加入办公网络里就可以了啊

西门子的很多的饿都是这样的

网友L:
网络访问没问题啊

都是这么做的

在车间组个以太网络就好了

网友M:
带以太网协议的S7-300是可以的,还要在同一个网段

网友D:
引用 网友M:
带以太网协议的S7-300是可以的,还要在同一个网段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还给他设置了一个外网IP地址。在家也可以访问

网友N:
直接用以太网相连

网友O:
引用 网友J:
12楼说的对,plc加个以太网模块,343-1的模块就可以,然后通过交换机加入办公网络里就可以了啊 ,就是网关要设好

网友P:
现在有好多带VPN的路由,价格大概在几千块

买个,设置好参数就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