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个型号的变频器整流部分采用可控硅的

楼主(2008-10-08):
请教哪个型号的低压变频器整流部分采用可控硅对380VAC整流的,而不是直接整流,谢谢大家

网友A:
罗克威尔1336系列,供电电压为240V的.

网友B:
6ra70算不?

楼主:
6ra70是什么变频器,是个整流器

网友C:
日立L300系列和阿尔法3300系列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