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制动电阻在减速时工作吗?

楼主(2008-10-08):
变频器的制动是由变频器内部的一个开关管控制的,这个开关管在什么时候触发?是在急刹车时触发还是在减速时触发以提高变频器的减速性能?

网友A:
我认为是能耗制动状态才会启动,不管是急刹车、还是减速,也有可能还是匀速。

比方说用变频器拖动卷扬机,带动重物从高处下落,若是要匀速下落,少不了要能耗制动,制动电阻发热。

我总结就是当电机处于发电机状态的时候才有可能用到制动。

网友B:
这个开关管在什么时候触发?

当直流电压检测电路检测到“过压信号”时开关管触发导通!

楼主:
但是减速时变频器是继续给电机供电的,只是频率慢慢变小,如果减速时电机转子旋转速度大于定子磁场旋转速度,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向变频器回授电能.此时"直流电压检测电路检测到“过压信号”时开关管触发导通"就是变频器是继续给电机供电的同时电机向变频器回授电能,同时制动电阻能耗制动,似乎矛盾

楼主:
关于变频调速和矢量控制的书籍都是简单的说"当直流电压检测电路检测到“过压信号”时能耗制动"没有比较详细的分析

网友C:
当直流电压检测电路检测到“过压信号”时能耗制动"的说法是对的,电机超过设定转速时,或者减速时,电机处于发电状态,直流母线上的电压就会增高,增高部分就由制动电阻释放掉。          另外只有当变频器给电机供电时,电机在超速时才会发电,否则没有建立磁场,电机是不可能产生电能回馈给变频器的。

网友D:
同意楼上的

网友E:
呵呵;只要直流母线电压超过设定值,就接通刹车电阻;

所以刹车及减速时都有可能接通,但不一定都接通;

楼主:
我不同意"只有当变频器给电机供电时,电机在超速时才会发电,否则没有建立磁场,电机是不可能产生电能回馈给变频器的。 "

接触器控制三相电机,用接触器常闭触点把三相电机U,V,W短接,那么断开接触器的瞬间,三相电机立刻停止,这也是能耗制动,否定了"只有当变频器给电机供电时,电机在超速时才会发电,否则没有建立磁场,电机是不可能产生电能回馈给变频器的。"

网友A:
对:甲丁 关于

我不同意"只有当变频器给电机供电时,电机在超速时才会发电,否则没有建立磁场,电机是不可能产生电能回馈给变频器的。 "

接触器控制三相电机,用接触器常闭触点把三相电机U,V,W短接,那么断开接触器的瞬间,三相电机立刻停止,这也是能耗制动,否定了"只有当变频器给电机供电时,电机在超速时才会发电,否则没有建立磁场,电机是不可能产生电能回馈给变频器的。"

内容的回复:

现在永磁电机用的比较多,若是永磁电机的情况下,那么不用供电还是有磁场的,这个时候完全可以是一个发电机。

网友A:
一个典型应用,师傅交给我的,拿过来卖弄。

在永磁电机牵引的起重机、或者电梯中,为防止盘车的时候溜车,可以采用能耗制动的方式处理。

具体办法是将主接触器的副边三相线用接触器的常闭触点封上。

既主接触器在不吸合的时候,副边是相互端接的。

这样一来,盘车的时候速度显著变慢,不易溜车。

网友B:
“变频器的制动电阻在减速时工作吗?”

1、变频器在减速时,有两种工况;

2、一种是变频器在减速时,依靠负载阻力制动,电机并不进入发电状态,这时制动电阻不工作;

3、一种是变频器在减速时,依靠负载惯性运动的动能,拖动电机进入发电制动状态,这时制动电阻就工作;

网友F:
过压信号是指过压报警信号还是过压失速防止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