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 MT500密码换页问题

楼主(2008-10-08):
请教各位高手,怎样用宏指令编写Eview触摸屏密码换页的密码判断指令,输入密码正确,按确定键后显示密码正确窗口,输入密码错误,按确定键后显示密码错误窗口,请各位高手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写在PLC程序里,用触摸屏的值作比较,以前这么做过有点麻烦,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B:
可以选择PLC控制数据存储器的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C:
用PLC做也是很简单的,如2楼所说的一样

楼主:
多谢楼上的三位朋友,你们说的办法可以,可是我做的程序是和单片机通信的,单片机的程序我修改不了呀,只能在触摸屏里实现这个功能,所以请做个位高手帮助我一下怎样用宏指令编写一段密码判断指令,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帖了呀?很急呀,小弟再次谢谢各位,请各位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