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工补偿表接好线后为什么不能自动补偿

楼主(2008-10-08):
求助无工补偿表接好线后为什么不能自动补偿

网友A:
还要把参数设好!

网友B:
你的参数设置好了吗?

网友C:
电流,电压取样正确了吗

网友C:
可以和我联系,我是成套厂的13890425579

网友D:
1.2.3楼说的全做好了,那就差不多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你的功率因数够高了?

网友E:
电流,电压取样不正确,互感器极性接反,参数设置不当。

网友F:
电压过高也不补偿的

网友F:
是不是电流相位接错了,控制器取B想电流就要取A,C相电压

网友G:
检查一下参数设置,另外核对一下外部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H:
电流太低了也不补偿

网友C:
以上说的都有可能,还有电容柜的电流也要经过取样互感器

网友I:
出现这样的情况有N多种情况会使无功补偿不会动作,比如,电压过高,电压电流取样错误,参数未设置,低无功,电容器补偿组的容量大于无功容量。如果是新买的无功补偿表可以看看说明书。

网友J(2008-12-06):
看看控制器的各接口电路有无问题,〈参照说明书〉还有些控制器要设定参数的

网友C: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楼主应该回个信啊

楼主(2009-02-02):
引用 网友C:
关于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楼主应该回个信啊

我还没搞呢,如搞不好再与老师你联系?

楼主:
对:我也要学 关于

可以和我联系,我是成套厂的13890425579

内容的回复:上面是你的手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电流,电压取样不正确,互感器极性接反,参数设置不当。

我们很可能如你所说,非常感激.

网友K:
应该仔细查看一下使用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