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器的基础知识

楼主(2008-10-08):
变频调速器的基础知识

交流变频调速技术是现代电力传动技术重要发展方向,随着电力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和现代控制理论在交流调速系统中的应用,变频交流调速已逐渐取代了过去的滑差调速,变极调速,直流调速等调速系统,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于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许多领域。但由于受到使用环境,使用年限以及人为操作上的一些因素,变频器的使用寿命大为降低,同时在使用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故障。
1 .
变频器的静态测试结果来判断故障
首先可以对变频器做一个静态的测试,一般通用型变频器大致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整流电路;(2)直流中间电路;(3)逆变电路;(4)控制电路。
静态测试主要是对整流电路,直流中间电路和逆变电路部分的大功率晶体管(功率模块)的一个测试,工具主要是万用表。 整流电路主要是对整流二极管的一个正反向的测试来判断它的好坏,当然我们还可以用耐压表来测试。 直流中间回路主要是对滤波电容的容量及耐压的测量,我们也可以观察电容上的安全阀是否爆开,

网友A:
谢谢分享,学习了,

我目前在帮一家意大利客户招聘一个Drive Service Center Engineer,薪水可以达到14w annual以上.
欢迎减速机技术领域的朋友联系我,无论您有没有兴趣,交个朋友吧.我的MSN:perfect_.kelly@hotmail.com

网友B:
大家好,我公司专业提供 优质变频器绝缘漆,一般情况下做出口的客户都要求使用三防漆,有需要请联系廖小姐:13631796608 QQ:175076573

网友C:
谢谢楼主的分享!很详详细的变频器介绍。

网友D:
?

深圳市铭星科技是日本红宝石Rubycon电解电容专业代理商。
本公司现有大量日本红宝石Rubycon电解电容。
本公司现有大量台湾明纬开关电源。
深圳市铭星科技是日本红宝石Rubycon电解电容专业代理商。
本公司现有大量日本红宝石Rubycon电解电容。
本公司现有大量台湾明纬开关电源。
===============================================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YK系列 (85℃,标准品)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USR系列(85℃,高压高容量系列)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WXA系列(105℃,薄形品)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BXA系列(105℃,12000小时)节能灯,镇流器专用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MXR系列(105℃,高压高容量系列)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CFX系列(105℃,5000小时)节能灯用,镇流器专用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YXA系列(105℃,标准品)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YXF系列(105℃,长寿命,高频低阻抗)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ZL系列 (105℃,高频低阻抗)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ZLH系列(105℃,高频,超低阻抗)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YXG系列(105℃,长寿命,高频低阻抗)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MBZ系列(105℃,超频低阻抗,主板显卡专用)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MCZ系列(105℃,超超频低阻抗,主板显卡专用)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MS7系列(85℃,小型化品,高度7mm)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MH5系列(105℃,小型化品,高度5mm)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KXW系列(105℃,电源专用品)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400V USR 560UF(85℃,变频器,电源,控制器专用)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400V USR 680UF(85℃,变频器,电源,控制器专用)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400V USR 470UF(85℃,变频器,电源,控制器专用)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400V USR 330UF(85℃,变频器,电源,控制器专用)
日本红宝石电解电容LSQ系列(85℃,螺丝端子系列,变频器,电源专用)

以上产品都备有大量现货。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2006号华联发大厦西座9楼919室
邮编:518031
电邮:david@mxew.com
网站:http://www.ioowei.com.cn
http://www.mxew.com
电话:86-0755-83999639 15815517893
传真:0755-83998034 QQ:970031928
联系人:江卫福

网友E:
“4、为什么变频器的电压与电流成比例的改变?
异步电动机的转矩是电机的磁通与转子内流过电流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在额定频率下,如果电压一定而只降低频率,那么磁通就过大,磁回路饱和,严重时将烧毁电机。因此,频率与电压要成比例地改变,即改变频率的同时控制变频器输出电压,使电动机的磁通保持一定,避免弱磁和磁饱和现象的产生。这种控制方式多用于风机、泵类节能型变频器。”

1、?如果电压一定而只降低频率,那么磁通就过大,磁回路饱和,严重时将烧毁电机。

2、因此,改变频率的同时要控制变频器输出电压,使电动机的磁通保持一定,避免弱磁和磁饱和现象的产生;

3、“频率与电压要成比例地改变”的改变是近似的、粗略的说法:

1)根据电势平衡方程式(空载):

U= E+IoR?

E= 4.44fNΦ=2πfL×Io

2)忽略IoR (定子空载励磁电流Io在绕组电阻上的压降):

U≈E= 4.44fNΦ

U/f=4.44NΦ=CΦ=定值

当f低、远离50Hz时,电压取值也低,磁通也低,转矩不足;

3)不忽略IoR :

U= E+IoR = 4.44fNΦ+IoR=2πfL×Io +IoR

U/f=2πL×Io +IoR/f=Io(2πL+R/f)

U/f=U/f(f)不是定值,是频率f的函数,在f接近50Hz时,R/f很小可忽略,U/f=定值

U/f=U/f(f)不是定值,是频率f的函数,在f低、远离50Hz时,R/f很大不可忽略,U/f=IoR/f,U=IoR,保证磁通恒定!

4、所以正确的说法是:

1)频率f降低时,电压U也降低,U/f=U/f(f)不是定值,是频率f的函数;

2)f高时,接近50Hz时,U/f=定值=380/50;

3)在f低、远离50Hz时,R/f很大不可忽略,U/f=IoR/f很大,U>IoR,保证磁通恒定!

5、由于U/f=定值模式,在低频时力矩不足,所以适应低速负载较小的设备,如离心风机、水泵等;

6、对于低速时,就满载、重在时,U/f=IoR/f很大,U>IoR,保证磁通恒定,保证有足够的转矩!

?

网友E:
7、如果变频器的U/f=定值模式控制,电机磁场在低频时减弱,转矩不足;

8、如果变频器按U/f=U/f(f)模式不是定值,是频率f的函数变化,电机磁场恒定,电机转矩稳定,高低、频特性一致!

网友F(2008-12-19):
想请教大家个问题,涡流传感器输出的4~20mA的信号是直流信号还是交流信号呢?

网友G(2009-02-26):
非常详细

网友B(2010-01-30):
东莞市光硕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廖小姐,电话:0769-82384946,13631796608,QQ:175076573 网站:www.dggs.cn.b2b168.com
1. 混合集成电路板三防漆、 汽车电子控制板三防漆、电子线路板三防漆、 航空仪器仪表三防漆、软性印刷电路板三防漆、电脑控制板三防漆、工业控制板三防漆、半导体晶体线路三防漆、家电控制器三防漆、户外LED显示屏线路板三防漆,线路板三防漆、PCB板三防漆、三防漆,电子三防漆,电路板三防漆,控制板三防漆,印刷线路板三防漆,柔性线路板三防漆, 混合集成电路三防漆,汽车电子控制板三防漆,电子线路板三防漆,航空仪表板三防漆,软性印刷电路三防漆,微电脑控制板三防漆,半导体晶体线路三防漆,家电控制系统三防漆,彩电线路板三防漆,冰箱控制板三防漆,洗衣机电路板三防漆,微波炉线路板三防漆,空调机线路板三防漆,电话机电路板三防漆,电热水器线路板三防漆
2. 三防漆,深圳三防漆,广东三防漆,广州三防漆,东莞三防漆,中山三防漆,佛山三防漆,顺德三防漆,江门三防漆,阳江三防漆,珠海三防漆,惠州三防漆,海南三防漆,汕头三防漆,广西三防漆,南宁三防漆,内蒙古三防漆,黑龙江三防漆,哈尔滨三防漆,山西三防漆,太原三防漆,山东三防漆,济南三防漆,辽宁三防漆,沈阳三防漆,贵州三防漆,贵阳三防漆,云南三防漆,甘肃三防漆,西安三防漆,兰州三防漆,宁夏三防漆,青海三防漆,新疆三防漆,福建三防漆,厦门三防漆,石狮三防漆,福州三防漆,浙江三防漆,杭州三防漆,台州三防漆,宁波三防漆,慈溪三防漆,义乌三防漆,江西三防漆,南昌三防漆,湖南三防漆,长沙三防漆,重庆三防漆,四川三防漆,成都三防漆,陕西三防漆,西安三防漆,北京三防漆,天津三防漆,河北三防漆,石家庄三防漆, 哈尔滨三防漆,大连三防漆,山东三防漆,济南三防漆,青岛三防漆,威海三防漆,河南三防漆,郑州三防漆,湖北三防漆,武汉三防漆,安徽三防漆,芜湖三防漆,江苏三防漆,无锡三防漆,常州三防漆,南京三防漆,南通三防漆,上海三防漆,苏州三防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