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买的CP1L没有输入信号。

楼主(2008-10-08):
今天新买的CP1L,DC24,继电器输出。编程进行试验,P_1S-----------100.00,1秒脉冲,输出的PLC灯输出正常。

然后我想测试下外部输入,把导线的一头接到24V的正极,令一头接到PLC的00.00,编了个很简单的梯形图,输入00.00------输出100.00,PLC的100.00灯不亮。监控软件也是不亮,我是新手,是否我有操作失误的地方?求教。

网友A:
00.00这个点的指示灯亮了吗

网友A:
plc是在运行模式吗?

楼主:
PLC是在运行模式,00.00的灯不亮

楼主:
然后我还试了试把00.00、00.01、00.02、00.03、00.04等所有的点并联,然后--------输出100.00,用导线接00.00至00.04的点,其他点也不亮

网友B:
你输入的公共端接直流24V电源了吗?

楼主:
谢谢5楼的提醒,问题就是公共端没接电源,谢谢

网友C:
呵呵;OMRON的输入是要外接电源的,不像三菱FX系列直接短接就行了;

你只接了+24V,对应的0V没有接,当然不会有信号了;

网友D:
OMRON的输入是要外接电源的,你只接了+24V,对应的0V没有接,当然不会有信号了;

网友E:
                要把0V接到com上。

网友F:
路过,太粗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