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电子秤

楼主(2008-10-08):
螺旋电子秤PLC以改变设定值螺旋电子秤下料就不准,例如:上位机设定2.0Kg/m,上位机发送4—20mA给PLC,通过PLC输出信号给变频器改变螺旋转速,螺旋旋转下料带动速度传感器(速度传感器的信号为脉冲信号)和称重传感器信号到称重显示仪表,经显示仪表转换成4—20mA输出给PLC,PLC通过内部组态显示到上位机(瞬时流量2.0Kg/m)通过托盘校准后然后把设定值加大或者减小,问题就是当改变设定值后通过托盘称的当前的实际下料量就不准了不是偏大就是偏小?

网友A:
难说清。这个应该是闭环控制,PLC输出到变频的信号应该根据称重信号变化,查查其算法参数是否合理。

楼主:
你说的也是 是闭环控制,PLC输出给变频器的4—20mA信号是根据PLC内部组态(设定值)与仪表接收到的称重信号(PLC的输入信号)做以比较,然后通过PLC输出模块给变频器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