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00能通过永宏PLC的FBS-CBE以太网模块来通讯吗?

楼主(2008-10-08):
MT8000能通过永宏PLC的FBS-CBE以太网模块来通讯吗?

如果能,我该怎么设定参数?

网友A:
可以的。在EB8000软件中选择PLC类型为“Fetek FB Series”,接口类型选择“Ethernet”,IP地址就设置为你的模块的IP地址,端口号设置为500.这样就可以连接上了。

楼主:
端口号500可以自定义吗?

网友A:
可以,只要两边一致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