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历史数据库不能实现数据显示,只能显示百分比!求大侠解决?

楼主(2008-10-08):
公司上了一套数据采集系统!在做历史曲线表时,发现不能显示适时数据的现象,就是鼠标点曲线的某一点显示的是百分比,不能显示那个时间的适时数据,请问这个如何解决!!

网友A:
哎呀,貌似很简单的问题,你说Y轴的显示吧?

进入组态,把这个“其他设置”里面勾选的“采用百分比坐标”去掉就行了

楼主:
谢谢了!情况解决了!

网友B(2009-11-04):
太容易了吧,   楼上的热心人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