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连轧管机辊缝位置传感器的选择问题

楼主(2008-10-08):
一台连轧管机选的是SONY DG155P,范围155毫米,精度5微米,用磁头连在滑块上。现在问题比较多,MTS的直线位置传感器也能达到这指标,为什么要选SONY的呢?我发现很多振动设备都是选拉杆式传感器,而不用磁环滑块方式,这不是偶然吧?

网友A:
mts能达到5微米吗?要是能的话也该是属于里面高精度的了,还有一般的拉杆式传感器我确定肯定到不到5微米的精度,因为其线性度太难了。有问题可以来电来邮件交流,021-58871153-234,
zhengliming@spntech.com

网友B(2008-11-17):
MTS是磁滞响应式的传感器,是内部本身的磁场与外部磁环产生的正交磁场作用产生的位移量。其精度与现场的温漂,噪音(内部是计算声音达到接收器的时间)等诸多因素有关。SONY的传感器是磁通响应式的,由磁棒上的磁场信号与磁头的相对位移产生位移量。它的膨胀系数与安装的机床或者轧机的膨胀系数是相同的,而且内部是使用0温漂的双信号运放,不受温度和噪音等现场环境的影响,容易把精度做上去。

网友C(2009-02-11):
该问题可以具体咨询021-32270811,
上海迈信诺

网友D:
轧棍间隙控制,行业应用老大13728887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