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欧姆龙光电开关接PLC的问题?

楼主(2008-10-08):
光电开关为欧姆龙E3Z-D61,如图,这个应该是NPN型的吧?因为一个就要180多块,所以自己不太敢试,所以请教大家如何接到PLC,下面我说我的想法,大家看看行吗?

(1)PLC是DC24V、继电器型。输入的COM接接到PLC输入电源的负极,把光电开关的褐色线接到PLC电源输入的正极,蓝色线接到PLC电源输入的负极,黑色线接到PLC的输入端。这样可以吗?

(2)如果是PNP型,把COM端接到PLC输入电源的正极,就可以了吧?

网友A:
你的1接线方式是对的。

2说的有些不太明白,可能也是对的。

楼主:
现在我已经把光电开关接到PLC上,就按照我说的方法,但问题来了,光电开关供电正常,用手遮住光电开关后,指示灯也变化,由原来的一个绿灯,变为一个绿灯一个红灯,和说明书上的一样,但PLC的输入端(黑色线)就是得不到信号,PLC的输入灯不亮,软件监控也没有反映,请问我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B:
你PLC的电源没有接进COM端

网友A:
有如楼上所说看一看你的PLC输入是否接有24V电源。

网友C:
NPN型,输入的COM接接到PLC输入电源的正极,把光电开关的褐色线接到PLC电源输入的正极,蓝色线接到PLC电源输入的负极,黑色线接到PLC的输入端。

网友D:
5楼说的没错,NPN型的输出为低电平,PLC的输入点就像一个24VDC的负载,NPN的输出接到PLC的输入点上,那么COM端必须接24V+

网友E:
wq你的是NPN型的,PLC的COM接正电源,黑色线接PLC的输入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