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老是烧马达,回贴有奖

楼主(2008-10-08):
各位高手:本公司一台进口设备,由于在国外是使用575V电源的,现将380V电压使用变压器变为575V,一台11KW的马达额定电压是575V,频率是60HZ,开机器后一切正常,但一般一两天时间就会烧掉,后来发现变压器离设备太近,加装了变频器输出电抗器,正常使用一个礼拜后,又烧电机,请教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A:
换一台380V的电机。或把电压调低几十伏。试试。

网友B:
1、首先核算电机的功率是否充足,2、烧电机时频率是多少?如果使用频率低,冷却风扇转速低也会影响冷却。

3、可以降低载波频。4、在变频器中设置电机参数,可以对电机进行过载保护。

网友C:
没有连接电机温度反馈吧!

网友D:
变频器是你自己后装的吗?

如果是后装的调整和检查电机的参数

网友E:
为了这个电机你们加装了变压器?

为什么不直接更换电机呢!

网友F:
Wang-fei   5楼 回复时间:2008-10-9 8:21:47

为了这个电机你们加装了变压器?

为什么不直接更换电机呢!

同意此观点,这样的做法是削足适历

网友G:
这个设备在美国用是575V-60HZ的电源,现在在国内把电压变成575V了,靠变频器把频率变成60HZ,

电机始终是运行在60HZ,负载也不大,这个马达的7.5KW,其额定电流是9A,60HZ运行的时候一般是6A多,看起来都正常,而且烧马达的时候,马达一点都不热,

网友G:
变压器册成本比电机要低.而且就是换了电机也同样要加装变频器

网友B:
老外配的电机已烧了,规格和国内不统一,就没必要再修了,可以再换一台国内规格的变频电机,运行在60HZ就行了,没必要再考虑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