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低压无功补偿柜爆空开故障

楼主(2008-10-08):
请教各位大哥,低压自动无功补偿柜,电容20KVAR,额定电流25.7A,共16组,分路控制空开DZ47-63/D50,接触器CJ19-43A。最近频繁爆空气开关,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爆空气开关??

空气开关爆炸?应是空气开关质量不好。

我这里用的是熔断器,一直没问题。

网友B:
我也是用熔断器,用断路器分断线路。很少人用空气开关来做保护器。

网友C:
以下是本公司的一次事故报告,供参考。

9月25日晚,低压配电房连续发生两起电容器爆炸起火事故,对此我部特向法国施耐德电器公司北京办事处及事故电容器生产厂进行了咨询,他们认为,事故原因与下列因素有关:
1.电容器质量
电容器是一种较脆弱的电器产品,与其他电器产品相比,发生爆炸的可能性较大。公司原先使用的英国KK公司的电容器中,90%的发生过爆炸,60%的已完全报废,平均寿命约6年,但从未起火。尽管事故电容器生产厂------WX公司并未直接承认30Kvar电容器爆炸与他们的产品质量有关,但他们却无意中流露了若采用该厂14KVar的电容器,质量绝对可以保证,从而间接地说明了30 Kvar电容器质量确实有问题。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公司自96年起,逐步安装了16只XX特种电容器厂14 Kvar的电容器,使用至今未发生任何问题,而WX公司的5只30 Kvar电容器仅用10天就有两只爆炸。
2.电路保护
正因电容器容易爆炸,故电容器生产厂都要求对电容器采用熔断器(保险丝)作为防过流及防爆炸保护装置。当电容器发生故障时,熔丝能迅速切断电源,避免发生爆炸。而公司从国外进口的电容开关柜却采用空气开关作为电容器的保护装置,空气开关的额定电流为75A,25KVar电容器的额定电流是36A,即保护整定值约为2倍(75÷36≈2)。由于国内科教书从未有电容器采用空气开关保护的先例,故我们无法得知此种保护方式是否合理,但总觉得保护整定值偏大,安全性能不高。因此我们在采用国产电容器替换时,为提高其安全保护性,有意识的加大电容器的容量,将25Kvar换成30 Kvar,30KVar电容器的额定电流是43A,仍用原75A的空气开关,即保护整定值由2倍降为1.7倍,安全性能较原先有所提高。尽管如此,但仍然还是发生了爆炸事故。
在电容器爆炸后,我们向施耐德北京办事处咨询,办事处杨工程师对此答复如下:通常情况下,电容器应采用熔断器作为电路保护装置,熔断器的额定电流约等于电容器额定电流的1.6倍,此外,施耐德公司内部资料还规定,也可采用施耐德专用的空气开关作为电容器的保护装置,其保护整定值为1.36倍。至于其他公司的空气开关是否可用,其整定值多大为适宜,施耐德不可随意下结论。
3.交流接触器
交流接触器是控制电容器运行的开关,据查阅有关资料,在交流接触器刚合闸接通的瞬间,大量的电流将通过交流接触器全部涌入到电容器内,其电流约为平时的5~15倍,甚至更大,如此大的电流将不利于电容器的安全运行。对此施耐德最近研制出专利产品------电容接触器,专用于电容器的开与关,它在接触器的内部加装了限流电阻,用以限制合闸时的涌流,从而提高了电容器的安全性能。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事故的原因主要是:电容器质量差,空气开关的保护值偏大,加上接触器在合闸瞬间大电流的冲击影响,从而使电容器爆炸起火。针对以上存在问题,特建议采取以下整改措施,以提高电容器的安全性能。
1.选用法国施耐德电器公司的电容器,该电容器的内部装有熔断器,再加上电路中的熔丝,可降低爆炸的可能性。
2. 2.因现场位置无法安装熔断器,只能按施耐德公司的内部规定,安装空气开关。若公司原有空气开关的保护特性与施耐德一致,为节约资金,则仍采用原有的空气开关,并选用40KVar的电容器,以满足1.36倍的整定保护值要求。若不一致,则将开关也换成施耐德品牌。
3.选用法国施耐德电器公司的专利产品电容接触器,以免在合闸的瞬间发生大电流冲击。
以上整改约需投资 万元,因部分电容器还可使用,目前仅需投资 万元更换已爆炸的电容器,其余部分将在明年底全部更换结束。
以上报告敬请公司领导批复。

网友D:
楼主所言:“频繁爆空气开关”是指跳闸还是开关爆炸报废了?如果是前者仅是跳闸,说明电容有问题,后者的话还说明断路器的分断能力不够,应换用熔断器。电容柜内一般都用熔断器的原因,一方面每台电容器的工作电流都不满百安,另一方面安装位置基本都在配电所内离变压器较近,短路电流很大,就要求保护电器的分断能力很高。而小电流的断路器分断能力有限,如用大电流的断路器又起不到保护作用,因此常用熔断器来保护电容器,在同等额定电流情况下,熔断器的分断能力往往比断路器高一倍。只有在变压器容量较小,预期最大短路电流小于一般小断路器的分断能力的场合,才可用断路器来保护电容器。

网友E:
2楼说法正确!  低配柜靠近变压器低压端出口.短路电流非常大,DZ47标称分断4.5KA,分断能力远远不够!

网友F:
楼上的事故报告不错,收藏了备用。

网友G:
我们这里所有电容柜的熔断器都换成三极微断,怎么不见你所说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们这里所有电容柜的熔断器都换成三极微断,怎么不见你所说的问题?

这种做法不好,你的变压器多大?现在没问题是因为电容还没出问题,一旦电容内部击穿短路,短路电流超过微断的分断能力,爆炸将不可避免。电容柜不是绝对不能用断路器,但一般的微断分断能身很低,只能用在远离变压器的线路末端。靠近变压器的电容柜内一定要用高分断能力的断路器,即分断能力一定要大于此处的最大预期短路电流。如果断路器达不到这个要求,就应该用熔断器。

楼主:
大家说的都很有道理,该补偿柜是03年上的,一开始开关用的是ABB的D50A微断,前一段时间开关爆炸了几只,检查电容有好的也有坏的,但接触器上端绝缘有的摇测到零。后换成DZ47微断,换了部分接触器,电容全换新,只运行了十几天就又爆了开关,还顶了变压器的低总。我现在怀疑以下这几个原因,请各位楼主帮我分析分析我的怀疑对不对。

1、微断质量差,天正的。

2、微断选分断能力不够或选大了,

3、电容有问题,

4、电容接触器短路造成,

5、接触器分合产生过电压,电涌保护器没起保护作用,造成微断爆炸。

网友H:
一般情况下就是三个原因:1电容器的原因。2切换电容接触器的原因。3线头松动的原因(应经常检查线头松动情况,其实好多都是因为松动发热引起的)

网友I:
皮带纠偏辊轮事业部专利产品:

济宁三力(兖矿集团)机电技术产业有限公司调偏托辊分公司自1993年创业以来,一直致力于对传送带,特别是采矿业和矿物处理所使用的传送带碰到的技术问题的解决办法的开发研究。公司为高速高载传送带遇到的问题提供了优质的创新的工程解决方法,以此赢得了良好的声誉。2005年开发的“传正”传送带自摆式调偏托辊,已经证明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创新技术,它不仅获得了创新设计奖,而且受到专利保护。
“传正”皮带机自摆式调偏托辊
“传确”调心托辊已在36个国家受到专利保护和应用,“传正”调偏托辊更好,支架无需任何改动,承载力更强、更简单、更有效、更方便、更灵敏、更便宜、更实用。

最简单的方法,最有效的效果!

进口产品十分之一的价格,比进口还要好的效果!

矿用器材事业部煤安认证产品:
矿用注浆注水封孔器、皮带机洒水器、矿用水质过滤器、矿用机械。

电气事业部CCC认证产品、煤矿专用660v开关柜:

煤矿、洗煤厂专用660V开关柜 、无功补偿柜(电容柜)。380V、10A-4000A低压开关柜、配电箱、控制柜、无功补偿柜(电容柜)。产品均获得国家强制性“CCC"质量认证.

变频柜、软启动柜。

整流柜、直流电源柜。

机械加工事业部产品:
除负责全公司的机械加工以外还可以为客户提供壳体、框架、非标机械配件的加工定做;不锈钢工程、焊接、车、铣、刨、磨等机械加工。

网友J:
j建议你用一下电容表测一下电容的容量

网友K:
也有可能是空开接线触头那里没拧紧

网友L:
空气开关爆炸?应是空气开关质量不好。

网友M:
我是配电盘厂的,单位里这么多工程我还没碰到过用空气开关做电容器的保护的!

网友I(2010-03-27):
防爆特殊型电源装置
介绍:

技术特征
防爆特殊型电源装置,是按照MT334-93《煤矿铅酸蓄电池防爆特殊型毫源装置通用技术条件》标准设计制造的产品。电源装置的壳体是采用金属材料制造;内村绝缘橡胶层,具有耐电解液(即硫酸水溶液)作用的、机械强度好、不容易燃烧的材料制成。主要由亟体蓄电池、蓄电池箱、连接导线和矿用隔爆型捶销连接器组成。

技术参数
规格型号 DXT-48 DXT-96 DXT-132 DXT-192
配用蓄电池型号 D330kT D330KT D440KT D560KT
数量 24只 48只 66只 96只
额定工作电压 48V 96V 132V 192V
最高工作电压 60V 120V 165V 240V
最低工作电压 40.8V 81.6V 112.2V 163.2V
额定工作电源 66A 66A 88A 112A
最大工作电流 198A 198A 264A 336A
5小时放电容量 330Ah 330Ah 440Ah 560Ah
3小时放电容量 273Ah 273Ah 366Ah 465Ah
1小时放电容量 198Ah 198Ah 264Ah 336Ah
电池对地电阻 ≥10KΩ ≥15KΩ ≥25KΩ ≥30KΩ
工作环境温度 -10℃-+40℃
补充电电流 33A-17A 33A-17A 44A-22A 56A-28A
充电终电压 62V 124V 171V 248V
正常充电电流 47A-24A 47A-24A 163A-32A 78A-39A
充电终电压 62V-64V 124V-128V 171V-177V 248V-257V

主要用途
适用于煤矿井下有瓦斯煤尘爆炸危险巷道中使用的蓄电池式电机车防爆特殊型电源装置

网友I:
矿用反冲洗水质过滤器
介绍:
矿用反冲洗水质过滤器
介绍:
SKFL系列矿用自冲洗水质过滤器
介绍:
1、用途、特点、适用范围
1.1主要用途
SKFL系列矿用水质 过滤器(净化器),体积小、重量轻、耐压高,尤其适用工业用水、煤矿井下用水水质过滤。该产品应用于煤矿井下采煤、掘金工作面、主要运输巷的运输及转载系统等防尘用水的水质过滤。自冲洗式水质过滤器直接连接于井下防尘供水管路系统中,能够除掉水中的泥沙及悬浮物,保证水质符合煤矿井下防尘用水的要求。

1.2 型号及含义
SKFL —XX/□

s--三力;k-- 工矿用;f--反洗;l--过滤; xx--通径,mm; □--压力,Mpa

1.3 标记示例
通经φ100、压力6Mpa、过波装置型号为:SKFL-100/6。
2、主要技术参数
skfl型矿用水质过滤器基本参数(常用压力:0.6~6.5Mpa)
型 号 出入口通径(mm),DN(in) 长度L(mm) 中心高h(mm) 排污口DN
mm
SKFL-50/6.5 51 2 680 140 16
SKFL-80/6.5 89 3 680 160 25
SKFL-100/6.5 108 4 680 180 25
3、结构
反冲洗过滤器主要由优质碳钢筒体、特殊结构的不锈钢模形网、转向阀及排污装置所组成。过滤器正常工作时,水流转向阀为开启状态,处理水通过滤网后利用惯性原理而将水中的细小颗粒杂质用悬浮物由于惯性作用沉积在排污口附近。
4、工作原理
反冲洗排污时,水流转向阀为关闭状态,排污阀开启,这时水流被迫从过滤网筒的入口段孔进入过滤筒外侧与壳体夹层,反向从网筒外侧冲洗粘附在内侧网孔上的杂质,达到清洁过滤网的目的。经过反冲后流速增大,反洗效果好。

订购时注明规格、工作压力。

网友I:
辊子自摆式自动可逆调偏托辊(槽型)
介绍:
本产品所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不会损坏输送皮带,结构简单,灵敏度高,使用寿命长,降低运行成本,具有通用性,安装维修简便。
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它由托辊筒,在托辊筒内部设有轴承,轴承和轴配合使得轴相对托辊筒可水平向摆动;两侧或一侧设有轴承,轴承的内径大于中心轴的外径,两者之间相对可水平摆动。
可用于皮带机的调偏,如果输送皮带跑偏时,相对重心向哪偏哪边的摩擦力就会加大,在摩擦力的作用下,摩擦力大的一端就会向输送带运行方向产生摆动,这种自动摆动的功能将皮带调回到中间的运行路线上。这种功能是由产品自身结构所产生的,而无需专门的调整机构或其它装置来调整皮带,因此结构简单,在调偏时只使运行中的托辊产生自我摆动调偏,避免了皮带的受损。外型尺寸和普通托辊一样,无需对托辊支架及其它部件加以任何改动,使用极为方便,放上即可,一分钟解决问题。
在皮带传送机上每隔10-30米换上一套相应规格的调偏辊轮(视跑偏程度决定),来直接取代原有的托辊,使皮带始终处于处于正常的带轨位置,它能取代老式的一切调偏装置,为皮带的纠偏提供良好的纠偏手段。结构极其简单,寿命长、免维护、可为现场运行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
本专利产品是南非“传确”公司生产的调心托辊的更新换代产品,“传确”调心托辊已在36个国家受到专利保护和应用,效果极好。本调偏托辊更好,支架无需任何改动,承载力更强、更简单、更有效、更方便、更灵敏、更便宜、更实用,价格是进口的1/20。

最简单的方法,最有效的效果!

进口百分之五的价格,比进口还要好的效果!百分之百的好用!

【打印此页】 【返回】

网友N(2012-02-27):
最近我公司配电室PT柜内的断路器及电容器投切开关也爆了好几次,一直没有彻底解决,只能找生产厂家。断路器型号为ELG   DZ47-63   3P   D63A  ,智能电容投切开关型号为JD-30B,电容器为士林30KAR 。我怀疑断路器型号选择不对,厂家选用D型(电动机保护),我认为应该选择C型(配电保护),可是我有没有找到可依照的标准。请大家讨论一下,有知道标准的请提供个标准参考,在下先谢谢了!

网友O(2012-08-10):
谐波过大,变频器太多,或者直流电设备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