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要做低压配电改造,求高手

楼主(2008-10-09):
我公司现在的配电柜上次发生过一次短路事故,搞得停产了大半天,损失严重

现在老板让我寻求一位专业的低压配电工程师改造我们的配电柜

有意者请尽快与我联系详谈

E-mail / MSN: wenzi3481@yahoo.com.cn

网友A:
你在哪里

网友B:
你是哪里的啊?有意联系QQ:61092788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在哪里

网友D:
你公司哪里的

有需要我的QQ294472644

楼主:
我在上海

你们有在上海的吗

网友E:
武汉的,专做低压柜

网友F:
  专做低压柜  ,自动控制系统, 不过不在上海

网友G:
换新的得了,有需要可帮你,改造不一定便宜,成套设备也不贵呀!

网友H:
我在常州,可联系我:13813659367.

楼主: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配电柜,三相的中央空调,车床和其他一些小设备的供电都搞在了一起

最上面一排用了个汇流排,给车床和中央空调供电

我认为可能汇流排哪个端子与漏电保护开关接触不好导致发热,然后发生短路

所有现在的想法是把中央空调和车床从主柜里面分出来,再做个小柜子

不知道这种做法是否可行?

请高手指点

楼主:
另外,这么做的话大概需要多少费用?谢谢

网友I:
靠,这么小的柜子,一万元左右就搞定了,让我们公司去个生产工人就行了,就这事还要麻烦工程师呀

楼主:
问题就是我觉得当初过来帮我们做这个柜子的人

大概就是哪个公司的生产工人,随便做做,也没有一个设计的概念

图纸什么的都没有

所以我希望找个专业一点的工程师帮我看看,这个柜子是不是有什么隐患

需要怎么改造一下比较好,操作当然可以找个工人来做就可以

网友I:
重新做一台柜子吧,改造肯定不行了,柜内短路了,要重新做很多处理的,不如重做一台

网友I:
太远了,赚的钱不够路费,哈哈

楼主:
重新做当然最好,但是一个费用太高,另外需要停工的时间更长,老板肯定不同意

短路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把烧坏的汇流排拿掉了,然后用线把各个节点连起来

我就是担心这样节点太多,而且每个漏电保护开关里都有好几个线头,担心哪天又接触不好

发生故障,那就麻烦了,所以现在的想法是把这一路380V的供空调和车床的分出来

网友J:
高级电气工程师带一名技师帮你做,如何?有意你可联系13603407764叶工

网友K:
除了事故找原因,找到了原因做相应的整改不就完了,还用请人吗

网友L:
在附近找个大一的的单位的工程师,不就搞定了。网上都挺远的,指点还行,在现场干的去,不现实。

网友M:
能省的中间接头尽量省,线头多的尽量压接好。平时多多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这就是省钱不误工的办法。

网友N:
同意楼上观点。花钱是小事关键是要被老板臭骂一顿了。

楼主:
我把图片贴上来让大家看下,请大家给我一点意见

这个柜子应该怎样改造一下比较好

谢谢了

网友J:
如此简单的柜子,自己弄弄好了,自己可以判断一下,是哪一回路的原因。重点处理。

楼主:
最上面一排用了很多线头把这一排的漏电保护开关并联起来

这样是不是线头太多不可靠?

另外,车床那边也是通过这些线头引过去的,相当于借用漏电保护开关的端子

我是不是只要找个电工把第一排和车床引出来另外弄个小柜子就可以了?

网友O:
该柜子设计不太好,主次不分,没有形成分级保护。本郑州,专做各种低压柜非标控制柜 起重机控制柜,自动控制系统,

网友P:
这怎么改     没有什么价值    看看你的用电情况   自己弄就好了   加2把闸 把空调  3相用电  和单相用电分一下   抽单相注意3相平衡就好了

网友Q:
这样一点小事情自己想办法呀!!把三相用电设备;单相用电设备分开嘛!!加一个分接箱,几千块搞店!

网友R:
自己整理一下就好了,或者附近找找工程师帮帮忙。

网友S:
这样子还是自己动手整理一下就好了,要严格按照规范来,没有那么麻烦的

网友S:
线头接线一定要做处理好,镀锡,线鼻要弄好,定期检查

网友T:
尽量分级保护,注意各个空开电流的整定和三相负载平衡

网友U:
这个电柜并不复杂.自己搞一下就行了.关键看一下是漏电保护还是短路保护.

网友V:
上海有好多作柜子的,便宜的很。这么样的柜子不值当搞了。

网友W:
你另外加个柜子把里面的用电动力和照明和理地分配一下!你那柜子里线都是主线全部绑在一起要是有一根线发热都会有可能短路还有可能着火的!你要注意一下!Q

网友X:
引用 网友J:

如此简单的柜子,自己弄弄好了,自己可以判断一下,是哪一回路的原因。重点处理。

网友Y:
这个柜子,自己检查一下就好了.要打线号

网友Z:
兄弟你表现机会来了,最好办法是先找几家公司报个价,以及方案.然后你就什么都会了,自己搞定,给老板省钱,加工资当然有你

网友AA:
这柜子,好做.

网友AB:
问你个事,是不是每个DZ47的空开单独控制一台机床,我建议你不要在总柜里装那么多开关,几台机床共用一个总开关,然后每台机床再配个小空开,这样就避免了那么多开关,也省了很多线,维修起来也方便。不用去请怎么工程师,有什么问题可以Q 我QQ260229649

网友AC:
 就这样的电柜还要什么专业工程师,这不是小题大作吗?

我看你就这样用没问题,但一定在把上次的短路原因找出排除就OK!

内容的回复:

网友AD:
我跟你说,如果是天热的话.差不多还要短路.这么多线扎在一起.会起热的.到时候还要短路.首先要看付荷配线.然后再分开走线.不需要这么多线.你自己看烦吗/大功率的设备不能用连接排.会烧坏的.我是工程师.有事加QQ群51706604

网友W:
我在嘉善QQ260477525

网友AE:
这个柜子、档次也太低了吧

扫马路的就会做

网友AF:
给你个意见,线排不要用那些垃圾的。我们厂里用的是西门子的用来8年了到现在也没有短路的。

网友AG:
引用 网友I:
重新做一台柜子吧,改造肯定不行了,柜内短路了,要重新做很多处理的,不如重做一台

网友AH:
建议使用国货,崇洋媚外!!!

?

网友N:
兄弟你表现机会来了,最好办法是先找几家公司报个价,以及方案.然后你就什么都会了,自己搞定,给老板省钱,加工资当然有你了。
l

网友AI(2008-12-12):
确实是最低档次的线路,很简单的,自己搞就行了,注意每个开关的相序,不要错了,另外总开关原来带的相与相之间的绝缘皮最好使用上。

网友AJ:
大哥像你那柜子需要找人吗?就自己搞搞吧,也给老板一惊喜啊,

网友AK:
配电柜安装,设计,主要是专业知识加细心。因为不允许有半点失误。

网友AL:
电柜简单,注意载荷就可以了

网友AM:
其实你这样做可以了,不过要烫锡。像你这种DZ-47的开关,负载这麽大,用汇流排是顶不住的。

网友AN:
这种汇流排很容易就短路。我以前用过,汇流排锯断后要把两边的头用钳子剪断以免短路或者触电,还有这种汇流排的总电流不能超过63A.

网友AO:
请问楼主,你是搞电的吗?这样的小事情还要请“工程师”?要是让我们的工控界的工程师来干你这个,呵呵,。。。。。。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

网友AP:
柜子的难度不大,问题是你的线扎在一起,一旦负荷太重的话很容易发热的,线间会短路的。开关之间的汇流排是过不了大电流的,看你的负荷情况视情设定吧。

网友AQ:
工艺太差,技术含量太低

网友AR:
用那么大用电设备,但线用那么细,承受不了的,很容易老化的。

网友AS:
用汇流排安装 既美观 又方便

网友AT:
这样的柜子最好要有分级保护,

网友AU(2009-01-19):
多花钱,买好货。电气东西勿要凑活。同上咯个观点。

网友AV:
引用 楼主:

我在上海

你们有在上海的吗

改造完了没?

可惜偶不在上海……

只能友情帮顶下了

网友AW:
分级,主开关下来用几个分开关控制,上海厂家很多喜欢做这种柜子,一大把线用一个线耳压起来接在主开关下面,存在安全隐患

网友AX:
只需要把每级装好!做好分级保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