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楼主(2008-10-09):
各位,132kw机,通电状态下p+.n-瞬间短路了,空开跳.检查后上电工作正常,请问对模块有多大损伤?模块还用得住吗?请经验的谈谈

网友:
假如是个不错牌子的东西,应该是没事的,就算是正泰,德力西,只要是正品应该都可以继续用。。。132kw和3kw的p n短路没有什么区别。

假如是个歪货,假正泰,就不好说了。

网友A:
“p+.n-瞬间短路了,空开跳.检查后上电工作正常,请问对模块有多大损伤?”

1、p+.n-瞬间短路,短路电路主要是滤波电容C提供的,电容的特性就是电压不能突变;

2、所以短路电流不是整流模块提供的,对整流模块没有多大损伤;

网友:
看了楼上的话,忽然发现,楼主说的模块是指什么模块???我还以为就是指空开呢

网友B:
上图为交-直-交变频器的主电路,从电路分析一旦P+和N-短路的话,有三个地方受到伤害:

1、整流后的可控硅或者接触器主触头,2、电容的大电流损伤,3、整流桥的损伤。对逆变模块没有任何影响。如果投入后还可以正常使用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至于楼上讲的:“1、p+.n-瞬间短路,短路电路主要是滤波电容C提供的,电容的特性就是电压不能突变;

2、所以短路电流不是整流模块提供的,对整流模块没有多大损伤;”纯属于胡说八道!

网友A:
“纯属于胡说八道!”

1、 “纯属于胡说八道!” ,说明你又不懂了,来讨教了!

2、“瞬间短路”后上电工作正常,就是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对整流模块起的保护作用;

3、如果你不信,请你把电容去掉,然后瞬间短路一下,你看看整流模块什么结果?!

4、如果又喝酒了,不要急于回答,等酒醒了,免得胡说八道!

网友B:
对于一个想讨教的人,我都很有耐心解释!但对于你我一点想教你的兴趣都没有,下去想几个问题,想清楚在回帖。

1、目前引起R\S\T\端空开跳开的电流从哪来?

2、你知道一般的电解电容内阻吗?

3、如果2你知道,你知道放电时间常数吗?

再多点原因就不同你讲了,因为我怕你会又犯神经,把个简单的问题回无数个帖挣大把积分!

网友B:
科学的东西要靠公式来计算的,且能通过你在这信口雌黄来下定论!

网友B:
翻资料去看看一定电压的电容放电到某一电压的放电时间公式,如果找不到,在这论坛上叫我师傅我就告诉你!

网友A:
    “1、整流后的可控硅或者接触器主触头,2、电容的大电流损伤,3、整流桥的损伤。对逆变模块没有任何影响。如果投入后还可以正常使用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

1、“如果投入后还可以正常使用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 为什么?

2、既然空开跳了,为什么没有造成伤害,“应该”没有问题的理由是什么???

3、你不觉得自己的回答,等于没回答吗???

网友A:
“1、p+.n-瞬间短路,短路电路主要是滤波电容C提供的,电容的特性就是电压不能突变;

    2、所以短路电流不是整流模块提供的,对整流模块没有多大损伤; ”

我的这个回答,决不是像你那样等于没回答,等于没说,反而不知好歹的责怪别人!!!

网友A:
“科学的东西要靠公式来计算的,且能通过你在这信口雌黄来下定论!”

1、“应该没有问题”是信口雌黄的定论,还是“应该没有问题”的“科学的…公式…计算”???

2、用你的话说,你要是个男人就“用公式计算”说明“应该没有问题”的“科学的东西”!!!

网友B:
假如你是电工技校教师,如果这种问题还来问我,你以后就没有资格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在论坛信口雌黄!

算了还是告诉你吧!不求你叫我师傅啦,就你真叫,我还不愿意收你这个徒弟!

空开跳了,但没有损伤整流的原因是空开的整定脱扣电流小于整流器的峰值电流,如果每次短路都炸整流桥那我们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加空开或者快熔保护干什么?还不如通过刀开关直接连上电源!

别绕湾!对于你错误的言论:“2、所以短路电流不是整流模块提供的,对整流模块没有多大损伤; ”
在论坛上公开承认!

网友A:
1、我等着你的“科学的…公式…计算”???

2、我还坚持我的看法和理由,就是:

1)电容的保护作用;

2)如果短路时间长了,就有问题了!

网友A:
“空开跳了,但没有损伤整流的原因是空开的整定脱扣电流小于整流器的峰值电流,”

1、对呀,这就是个“理由”,是在回答问题!

2、我的理由你不同意,认为是错的,那无可厚非!

3、可你不能像女人一样张口骂人!

网友A:
如果你不信,你把电容去掉,看看你的“空开”是否来得及保护???

网友A:
 szalpha 要是个男人,我们就作个实验,来论证谁的看法正确!!!

网友A:
所以短路电流不是整流模块提供的,对整流模块没有多大损伤的理由:

1、p+.n-瞬间短路,这时通过短路点的电流在szalpha看来是整流模块提供的;

2、p+.n-瞬间短路,这时通过短路点的电流实际是电容器提供的放电电流,由于电流大,所以短路电压不是零而是维持在较高的数值上,这样模块瞬间并没有短路;

3、p+.n-瞬间短路,这时通过短路点的电流是电容器提供的放电电流,由于电流大,所以短路电压不是零而是维持在较高的数值上,这样模块瞬间并没有短路,所以通过模块的大电流使得空开跳闸,得以保护;

4、如果没有电容的存在,没有电容的放电电流存在,瞬间短路时,通过短路点的电流就是模块的短路电流,空开根本来不及保护就烧毁!!!

网友A:
szalpha 要是个男人,就不要溜,请回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于一个想讨教的人,我都很有耐心解释!但对于你我一点想教你的兴趣都没有,下去想几个问题,想清楚在回帖。

1、目前引起R\S\T\端空开跳开的电流从哪来?

2、你知道一般的电解电容内阻吗?

3、如果2你知道,你知道放电时间常数吗?

再多点原因就不同你讲了,因为我怕你会又犯神经,把个简单的问题回无数个帖挣大把积分!

1、“2、你知道一般的电解电容内阻吗? ”,szalpha说这句话时,他认为电容放电时和电源一样有一个内阻r;

2、szalpha说这句话时,他认为电容放电时和电源一样有一个内阻r,由于内阻r的作用,电容放电电流不会很大;

3、电容放电这个瞬态过程,初始电流可以是无穷大,没有内阻r的存在,我想szalpha到此再也不会坚持自己的这个说法了;

4、说错了,怎么办,要是男儿就承认错误,叫声师傅,可是szalpha会吗?他有这个度量吗???

5、经验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szalpha再也不会露面了,蒙面溜之大吉是他的必然选择!!!

2、这个家伙身为一厂之长的高级技术人员,说出如此无知的话,他能造出什么好的变频器???

网友C:
傻B一个,拿理想电容模型来讨论实际问题!

网友C:
傻B一个,拿理想电容模型来讨论实际问题!

1、见过变频器吗,去看看变频器的电解电容运行时发不发热!要是没见过我就告诉你,电容运行时温度升高;

2、没有内阻温度怎么升高的,被烤热的吗?!当然你可以这样给你的学生讲!

网友A:
1、szalpha 要是个男人,就不要溜,请回答!!!

2、szalpha 你是否认为短路时,电容的介质漏电阻R会减小电容的短路放电电流???

网友B:
“2、所以短路电流不是整流模块提供的,对整流模块没有多大损伤;”

上面是你讲的话,解释楼主的前级空开跳闸的原因!

解释清楚我就教你为什么!
我可不是吃钢长大的!想激恼我,你还不配!

网友D:
不像在讨论,像 是在吵架,大家心平气和的说下。我说下自己的观点:空开跳不一定是PN短路,我遇到过一次,上电空开跳,是线路故障,排除后上电变频器正常。如果真是pn短路时间长会烧限流电阻,

网友A:
“我可不是吃钢长大的!想激恼我,你还不配!”

1、我还真以为你明白了,看来还没有明白,比我想象的还笨;

2、我给你再解释,不过又有分可挣了!

网友A:
“解释楼主的前级空开跳闸的原因!”

1、如果没有电容,模块被短路,这时模块承受的是交流电源的电压U,前级空开电流是模块的短路电流: I短= U/R短;

2、有电容,由于电容初始放电电流无穷大,所以有一个短路压降:U短=I短×R短;

3、这时模块承受的电压是交流电源的电压U与短路压降U短的差,模块的电流不是自己的短路电流,而是:I =( U - U短)/R短;

4、使得前级空开跳闸的电流不是模块的短路电流 I短= U/R短,而是 I =( U - U短)/R短;

5、这个家伙要累死我了,不知明白了没有?

网友A:
“短路电流不是整流模块提供的”意思是:

1、模块的电流不是模块短路的电流;

2、模块的电流由于电容短路初始无穷大放电电流流经短路电阻时的短路压降,而没有被短路;

3、由于模块的电流不是它自己短路的电流,也就是这个电流使得前级空开跳闸的,它自己没有短路所以没有受到伤害!

网友A:
你这个人,没有哪个肚量,就不要说大话,说了大话不算数实在丢人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于一个想讨教的人,我都很有耐心解释!但对于你我一点想教你的兴趣都没有,下去想几个问题,想清楚在回帖。

1、目前引起R\S\T\端空开跳开的电流从哪来?

2、你知道一般的电解电容内阻吗?

3、如果2你知道,你知道放电时间常数吗?

再多点原因就不同你讲了,因为我怕你会又犯神经,把个简单的问题回无数个帖挣大把积分!

1、目前引起R\S\T\端空开跳开的电流,是 I =( U - U短)/R短;

2、如果认为有一个和电源内阻r一样的“一般的电解电容内阻r”,是错的,电容放电时不存在内阻r;

3、那么电容的放电时间常数,应该是短路电阻R与电容C的乘积:t=R短×C,正是这个时间常数起的保护作用,就是我说的“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

4、szalpha 不是“吃钢长大的”,所以以后讨论问题想好了再说,别把自己绕进去难以脱身!!!

网友A:
5、szalpha 不是“吃钢长大的”,所以以后讨论问题想好了再说,不要像一个女泼妇那样烂嘴骂人!!!

网友A:
szalpha ! 说的话还算不算数???

网友E:
骂你都是给你面子!

你自己滚吧!

癞皮狗!白痴!

网友C(2008-11-09):
引用 网友E:

骂你都是给你面子!

你自己滚吧!

癞皮狗!白痴!

网友F:
讨论问题?是好事啊!

怎么可以人身攻击呢?

网友G:
对它,如果能不是在新疆,它就要死了无数遍了.

网友H:
如果一个人一出来大家就痛骂那么我认为就不是大家的问题,个别人神经或者人格应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