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安川∑Ⅱ系列电机的极限加速和减速时间大概为多少毫秒?

楼主(2008-10-09):
请问各位高人:安川∑Ⅱ系列电机的极限加速和减速时间大概为多少毫秒?

采用位置模式、力矩模式、速度模式对于极限加减速时间有什么影响,差别有多大?

在同样的负载条件下,哪个品牌的伺服电机的加减速时间比较短,并且加减速过程运行更稳定。

伺服电机的加减速时间和加减速的稳定性跟伺服电机的哪些性能指标有最大关系,是否速度响应频率越高伺服电机的加减速时间和加减速稳定性都会越好?

欢迎各位高人畅所欲言,小弟在此先谢各位!谢谢!

电机的运行条件:1、电机带负载作正反转运行,惯量比大概为:20

网友A:
加速度=(输出力矩-负载力矩)×效率/(电机轴惯量+折算到电机轴上的负载惯量)

最大加速度=(最大输出力矩-负载力矩)×效率/(电机轴惯量+折算到电机轴上的负载惯量)

所以加速度值与所选用电机的输出转矩、电机轴惯量等都有很大关系。

“加减速过程运行更稳定”。这个问题主要取决于伺服驱动器的控制响应能力。越高档的伺服能力越强。

楼主:
安川电机在空载和位置模式下,为什么电机的实际加减速时间总比控制器的加减速时间要多15-20ms?

把电机运行于速度或力矩模式下,加减速时间能少多少ms?

网友B:
安川电机在空载和位置模式下,为什么电机的实际加减速时间总比控制器的加减速时间要多15-20ms?

位置模式下,滞后是必然的。换了工作模式能改善多少,恐怕安川自己也给不出定量的指标。

网友C:
伺服系统的加减速能力与电机的最大力矩能力和系统转动惯量相关,一般而言,空载下,小惯量电机的速度环阶跃响应可以快至6个ms左右。但是在工作模式下,一般不会让电机阶跃,而是必须执行特定的加减速策略。

楼主:
谢谢两位版主!国内外哪个品牌的伺服电机在以上性能表现最好,如力士乐、罗克韦尔、西门子等伺服电机性能估计要好一些,

但好像都是不对外开发的,只能整套使用才行。

三菱和松下的伺服怎样?

还有就是相对位置模式,使用通讯的方式(考虑通讯时间),伺服电机的响应性能会不会好一些?有那些伺服电机支持通讯并有很好的响应特性的。

谢谢各位!

网友C:
通讯模式只涉及指令模式,与伺服的响应能力无直接联系。

网友A:
很多欧美伺服能采用第三方电机,而日本伺服通常不行。

看上去你是做一个相对定位的控制,这个控制选型要考虑很多方面,比如负载的重量、连接方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