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之怪现象

楼主(2008-10-09):
大家好,本公司使用欧特士涡轮蜗杆减速机控制清洗料框的上下运动,最近发现在没有下降信号的情况下,偶尔出现料框自动下滑现象,我们将减速机拆开后发现其内部结构没有问题,重新安装后,现象突然消失,让我们莫名其妙,希望各位朋友给分析一下,谢谢了。注:减速机采用变频器控制其正反转,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A:
涡轮蜗杆减速机导程角问题,物料重时无自锁而引起

楼主:
请问能出现什么问题,兄弟我没有研究过,谢谢

网友B(2008-11-10):
大哥你是什么公司啊?

不如这样  跟我联系 具体问题具体谈

或者换用我家减速机会好点

湖北行星应该听说过吧 加我

308446716  注明

网友C:
减速机行程角度各蜗轮蜗杆磨损间隙加大,物料重的时候自行下滑。

楼主:
楼上朋友,那怎么办,可以修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