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各位帮我提供honeywellSTG974的技术参数!

楼主(2008-10-09):
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STG944/STG974传感器详细说明
1、先进的传感器技术:采用离子注入硅技术,在差压传感器上集成了静压和温度传感器,随时修正过程温度和静压引起的误差,提高了测量精度和稳定性。
2、高可靠性:平均无故障时间470年。
3、高稳定性:±0.015%/年。
4、高精度:±0.075%。
5、测量范围宽:
类别 型号 量程
表压 STG944 0~140至0~3500kPa
STG974 0~2.1至0~21MPa
6、规格齐全:
接液部分有各种防腐材料备选,能满足各种工况条件下的使用。
7、具备各种本安和隔爆认证。
8、可选HART协议或现场总线(FF)通讯协议。
9、使用现场通讯器或MCT多协议通讯器实现对ST3000变送器的组态、校验和故障诊断等。也可用SCT组态工具组态。
10、可与霍尼韦尔Experion PKSTM集散控制系统实现数字一体化。
11、体积小,重量轻:4.1kg。

不知道这些是不是您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