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2005 for wincc 安装失败 求

楼主(2008-10-09):
出错如下图显示,请高手帮助,我的系统是XP SP2的,多谢!

网友A(2008-12-18):
可能是你安装过程中的实例名(wincc)和认证模式(SQL)不对。

网友B:
SQL不错的啊,呵呵,学习了啊

网友C:
SQL2000或2003就可以了吧

2005是否版本太高了,你什么版本的WINCC

网友D:
以前安装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

找一个干净的系统试试  以排除安装软件到的问题

网友D:
不过很多人建议用  镜像文件  进行安装  我就是  没有遇到你那样的情况

网友E(2009-02-22):
现在网上MSSQL2000 SP3 for WinCC 很难找啊,哪里有下载的?给个地址吧,,

网友F:
楼上的朋友,可以到电驴上搜一下

网友G(2009-11-11):
我装的是XPs3,也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不知哪个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