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增量式编码器它的单圈计数清零是编码器自己决定还是伺服发指令下去

楼主(2008-10-09):
增量式编码器它的单圈计数清零是编码器自己决定还是伺服发指令下去,比如单圈精度10000那么如果到了9999下次从0开始的话根据什么判断的。还有编码器找0点的工作原理什么,能否解释下?

网友A:
以你的说法是自己决定的比较准确,因为增量编码器一般是3相的(),即ABN相,其中的N就是零位,也就是清零处,每次到这就自动清零了。其测速的原理为每次清零时V=N/T

楼主:
谢谢指教,你指的N是否是类似与Z相的意思,,我指的编码器是松下和日立的,他们用的应该不是同一种.不知道你是否用过,还有你说的N就是零位的意思是不是N相有一个信号发到伺服驱动器上面,然后通过驱动器发相应的CF指令下去使编码器的单圈数据清零.还是说N相发出信号的同时编码器同样执行了单圈数据清零的操作?

网友B(2010-01-12):
我也想知道?是不是编码器中有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检测功能啊

网友C(2010-06-02):
长春博辰光电为您提供绝对式编码器,绝对式空心轴编码器,增量式编码器以及高精度编码器,产品性能稳定,抗干扰能力强!

电话:0431-81159804

手机:15843082315

传真:0431-81159791

联系人:高先生

网址:www.ccbochen.com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是Z相。

www.just-sensor.com 德国亨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