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和CPM2A是20脚的用什么编程电缆

楼主(2008-10-09):
CPM1A和CPM2A是20脚的用什么编程电缆

网友A:
CIF1-01适配器

网友B:
呵呵;

可以用CPM1-CIF01模块转换出RS232口,再与电脑或HMI通讯;

也可以用CQM1-CIF02与电脑通讯;

网友C:
2A的带有RS-232C的通讯接口吧,是9针的啊。

1A的可能要加有适配器的。

网友D:
用这个就行了。CPM1A和CPM2A通用的。

网友E:
可以用国产的电缆直接连电脑

QQ  380311035

联系

网友F:
用CQM1-CIF02与电脑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