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

楼主(2008-10-09):
我是一个刚刚学PLC的人,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不要嫌我烦啊!!
我们单位有个反应釜,想做个自动控制,具体流程如下:
1、先往反应釜内加入一部分水(人工的)
2、启动加热器开始加热;
3、加热到82度时停止加热,并打开A、B加药泵向釜内加药且计时开始;
4、当釜内温度达到85度时开动循环冷却水泵(注:化学反应会产生热量
其实这个过程就是把温度控制在83~85度之间),这个过程为3小时;
5、3小时后加药泵A和B停止且加热器打开把温度升到90度(这个过程为
20分钟);
6、上一步结束后,再次打开循环水冷却泵,冷却至常温(38度)。
多谢楼主能够赐教!!!

网友A:
楼主会说不会编,QQ:610927881

网友B:
LZ 你在哪,如果近的话现场指导。yipinh@126.com

网友C:
一个温控器加一个定时器就解决问题了,为什么要用PLC?

网友D:
应该是不用PLC的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应该是不用PLC的就可以的

因为要用组态软件,现场监控所以要用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