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接小继电器,用直流还是交流?

楼主(2008-10-09):
欧姆龙PLC,DC24V,继电器输出。加小继电器是为了保护PLC不被外部短路。如图,是我PLC自带的接线图,上面的输入图我用的是PLC自带的DC24,第二幅图,上面写着用交流?

(1)是否意味着,我要把小继电器的一端接到AC220的正极,输出的COM端接到AC220的负极,小继电器的另外一段接到PLC的输出上?

(2)这种小继电器必须要用交流吗?如果接24VDC可以吗?

(3)论坛有没有欧姆龙的群啊,很希望和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A:
你这是CP1H的接线图啊!

输入必须是DC24V,继电器输出:250VAC/2A或24VDC/4A

注意:这个电流是指公共端COM的总电流,不是每个输出点的电流!

比如:0.0单独用一个COM,电流可以大些,0.4-0.7四个点公用一个COM,经过COM的总电流不能超过上述值。

楼主:
我是想问问,继电器是接AC220,还是接DC24呢?按照图纸上的说明

网友B:
图上不是标明了吗,圈里一条虫,那里什么嘛,基础知道没掌握,好好学学!

楼主:
可是把继电器接24VDC的电源,竟然可以动作,指示灯也亮。不知道是为什么?还是可以两用,反正插座上写着是 AC250,用的是欧姆龙的继电器与插座

网友C:
继电器输出的应该是:交流和直流负载都可以用

网友D:
呵呵;都可以用;

不过还是用DC24V的比较多;

网友E:
图纸上不是画交直流都可以用的,做电工一定要心细才行的呀!注意虚线内。。。

网友F:
同意楼上几位的观点。

网友G:
你画得没错,交直流你任选就是了

网友G:
你画得没错,交直流你任选就是了。

网友H:
plc是继电器触点

不分直流交流

是什么输出就看你接什么

网友I:
输入必须是24V直流,输出可是直流的也可以是交流的。

网友J:
可以看看硬件手册,如果是继电器输岀接交直流均可

楼主:
原来是我自己不细心,没有仔细看,谢谢大家

网友K:
继电器是接AC220,还是接DC24,都行。

网友L:
PLC的输出只是一个受PLC控制的开关而已,不要想的太复杂。

网友D:
这个本来就是继电器输出的。为了安全,可以加DC24V的中间继电器;

网友M:
18楼的正解啊   。继电器输出  就是个 通断开关而已 。 想怎么用  就怎么用 。只要你明白其中的 道理

网友N:
RELAY OUTPUT=无源的一个开关接点,交直流继电器都可以用,只需要注意触点容量大小是否在限定范围内就可以了。不过,感性负载最好要加装电容。

网友O:
同意21楼的阿,内部只是一个无源开关,交直流都行!!

网友P:
wym5952 ??21楼 回复时间:2008-10-11 12:01:30
RELAY OUTPUT=无源的一个开关接点,交直流继电器都可以用,只需要注意触点容量大小是否在限定范围内就可以了。不过,感性负载最好要加装电容。

网友P:
但要注意,有些如OD212之类的晶体管输出的模块,切记不要接AC220V的,要不然肯定烧模块无颖

网友Q:
交流和支流都可以用啊!

关键在于电路的走线!

网友R:
引用 网友N:
RELAY OUTPUT=无源的一个开关接点,交直流继电器都可以用,只需要注意触点容量大小是否在限定范围内就可以了。不过,感性负载最好要加装电容。

网友S:
plc输出用24v的就行,中间继电器选24v的。

网友T:
两种都可以用的,低压应该好一些吧

网友U:
呵呵。。要是交流的可以加灭弧器。直流的加二极管。

网友V:
这个继电器可以是交流也可以是。

网友W:
plc是继电器触点

不分直流交流

网友X:
中间继电器选DC24V的就可以了,最好选那种带指示灯的,正泰的一套十i几块

网友Y:
继电器输出的应该是:交流和直流负载都可以用

用DC 的比较多

网友P:
用DC的安全性比AC的好。毕竟我们会经常更换继电器

网友Z(2008-11-11):
是啊,一看就知道,交流和直流都可以啊,怎么还问这个问题啊呢

网友I:
在设计时最好使用一种。或都是直流的,或都是交流的。这样以后维护起来也方便。

网友AA:
加小继电器是为了保护PLC不被外部短路???????????? 难道用继电器接负载就不怕短路了吗??????

这样是不对的,继电器不是这个用法的.只是起中间控制作用.

网友AB:
引用21楼,交流感性负载才加电容吧?直流感性负载要加续流二极管吧,还有我想纠错一下楼主AC是不分正负的.

网友AC:
这个是继电器输出的

220或24V都可以

看你COM接什么就用什么

网友AD:
首先看下PLC的标牌,看是继电器输出还是晶体管、可控硅输出,如是继电器输出,交直流都没关系。

网友AE:
交直流都可以,只要是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AF:
那要看你的PLC了

应该是直流的好,我给法国做个柜子,里面的控制回路全部是直流24的,老外安全意识太强了

网友AG:
直流24V小继电器,它的触点可控制交流,

触点与线圈的交直流概念不能搞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