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15KW出现的怪问题

楼主(2008-10-09):
大家好,我这有台西门子440-15KW,用在行车上,现在的故障是一上电制动电阻就冒烟,后测量制动电阻两端的电压有500多V。

后来更换制动电阻,故障依旧。

制动电阻是接在B正和B负上。

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接错了

网友B:
是的,你接错了,那是直流电源端

楼主:
现场我没去过,这还是通过电话从客户那知道的,

变频器主回路端子如下:

  L1、L2、L3        DC—、 DC+/B+、DCR+、B-

若接制动电阻,应该接后面四个哪两个端子?谢谢!

网友C:
这个问题你应该看看说明书啊。

网友D:
一定要看说明书再使用,说明书上都有对应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