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熔断器开关问题

楼主(2008-10-09):
如果其中一个熔芯烧断了,会对电机有什么影响,会不会发生烧坏电机的情况。如果可以保护的话,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啊

网友A:
如果是控制电机,三相中之一相熔断器熔断,要不了多久电机会烧。这种场合应该换用断路器。

楼主:
拂过非要用熔断器开关有什么办法啊

网友B:
对:kelarc 关于

拂过非要用熔断器开关有什么办法啊

内容的回复:

加装一个带断相保护的电子式电动机综合保护器就可以了,效果还不错!

网友C:
同意楼上意见,对灵敏度要求不高的话加一个带断相保护的热继也行。

网友D:
加装一个带断相保护的电子式电动机综合保护器就可以了,效果还不错!

            同意

楼主: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考虑过了 ,都同意大家的说法。那这种安装方法能体现什么优势呢

网友E:
加装一个带断相保护的电子式电动机综合保护器就可以了,效果还不错!

我用了好多个,我感觉不好用,还不如热继电器好用.

网友F:
最好还是用热继电器啦.熔断器很柜的,烧电机就更惨了

网友G:
可以选择电动机保护器啊,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