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题求助

楼主(2008-10-09):
公司现有TWDLCAA24DRF和TWDLCAA40DRF各一台,技术手册说明书等均没有,先准备将这两台PLC的程序下载出来,请问如何操作呢?

用笔记本的话,如果PLC上的是232接口,是否可以直接接线然后用编程软件TWIDO 3.5通信然后下载?TWIDO3.5还需做些什么设置?

                            如果PLC上的是485接口,能否用485-232接口的转换器连接,对此转换器有什么特殊要求没有,连接完毕后还需对 TWIDO3.5做些什么设置?

本人初涉PLC,提的问题比较小白,还是希望众老师帮忙解答!

网友A:
老大,你知道网络是给你干什么的不,你要的东西,都能查到,知道不?

技术说明书,软件使用,等等,你先下这些资料看看,很快就搞定的。

网友B:
支持楼上的说法,这也是网络的魅力所在!

网友C:
祝你成功吧

网友D:
以上两个型号是施耐德TWIDO系列小行PLC.接口是RS--485接口.如你的笔记本带232串口的

用TSXPC1031通讯电缆建立通讯后就可下载.通讯电缆上的转换开关应在2号位置.

网友E:
网上找资料。网上找资料。
网上找资料。
网上找资料。

网友F:
通过通讯电缆将232与PLC的485连接,在软件界面选择连接,选择PLC→PC即可将程序上传

网友G(2008-12-31):
笔记本总该有usb口吧?! 用TSXPCX3030-C通讯电缆通讯后即可下载,通讯电缆上的转换开关应在2号位置。

网友H:
自己下载些说明书看看,不懂的再提问题

网友I:
没有密码的话,可以下载的哦,安装驱动也有讲究的。

2楼说得没错,知道型号,就可以在网上找到说明书。

网友J:
笔记本总该有usb口吧?! 用TSXPCX3030-C通讯电缆通讯后即可下载,通讯电缆上的转换开关应在2号位置!支持!

网友K(2010-05-14):
PLC只有端口1才能用于编程,编程电缆为TSXPCX1031,一头连接电脑RS232,一头连接PLC485端口即端口1。如果电脑没有RS232接口,用USB口则选用TSXUSB485,TSXCRJMD25.PLC通上电,点击编辑软件上的连接符号,选择PLC->PC即可。然后保存程序。OK

网友L(2010-07-30):
用其自带的编程电缆能读出来的。18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