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用ABB变频器拖动鼓风机运行需注意那些事项

楼主(2008-10-09):
用ABB变频器拖动15KW. 鼓风机能做变频吗, 加了变频器以后对鼓风机的影响有多大? 谢谢 !

网友A:
看你的工况了,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网友B:
看你实际需要了,我建议不必要用,因为你的成本就高了,要用的话使用个灌装的是标准软件的变频器就可以,不然你就要掏控制风机和泵软件的钱了。其实效果都差不多。

网友C:
建议楼主把近期的运行参数调查一下 根据你的负荷情况。如果采用调风门调风量 应该说有一定作用。如果全负荷不调节风量 那就没必要加变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