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USB转RS-232C的LG PLC通信电缆的通信设置参数

楼主(2008-10-09):
(无正文)

网友A:
关键看你的USB转RS-232C转换器的质量好坏,好的话可以直接连上;

网友B:
不需要设置

设置COM口就可以了

LG的应该很容易连接的

网友C:
不需要设置

设置COM口就可以了

楼主:
如何设置COM口?请高手指点

楼主:
总算可以打出字来了!高兴万分啊!请高手指点指点如何设置COM口

网友D:
默认是COM3口,在高级里将其设为COM1,就OK了,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E:
对,默认是COM3改为COM1就可以了呀!应该不用设置其它参数呀

楼主:
谢谢!我去买这电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晕倒!!这电缆完全可以自己做!!

晕USB-232的电缆都可以自己做!牛啊

网友H:
各位前辈我买了USB-232电缆,可连不上怎么办

网友F:
USB-232电缆有好有坏,我试过好多都是不行的!

网友F:
不是所有USB-232电缆都是可以的,很少可以用的

网友I(2008-11-11):
USB-232连LG K120S 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你设置COM口就对了  你点桌面图标“我的电脑”右键属性 里设备管理看你的COM口用的是哪一个

然后在你的LG编程软件里有 “工程”下拉菜单里有个选项 里面有COM口的选择

网友J:
LG技术和销售服务,群74293937

网友K(2009-05-11):
232通讯的参数对应接线为2-3, 3-2,5-5欢迎咨询,佛山科达鑫自动化有限公司 成先生 13533170401

网友L:
针对现在的本本没有串口,并且如果设备接地不良对本本有危害, 现在一种无线的编程方式开发出来了,很稳定。 还是USB免驱的。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b2e74deeda60e63f16c245781528025b&x_id=0db1

网友M:
无线连接,可惜只是适用于LG MASTER-K系列的PLC。不知道对其它PLC能不能适用呢?

网友N:
你应做两点,一是下载一个驱动程序,二是设置端口:把你的计算机端口改为COM1,把你的编程程序上的端口也改为COM1,也就是要改为一致,要不计算机不能识别。

网友O:
引用 楼主:
关于如何设置COM口?请高手指点

电脑设备管理面默认的端口是多少  直接将软件里的端口也相应改成几久可以了

网友P(2009-09-12):
我的本本有COM口,但是我也试了。用的是rs232线,还是不行,不知道管理器里面端口应该怎么设置。请教高手。。

网友Q:
就是把下面的COM口改成COM1  KGL-WIN里面的也要修改成CO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