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电机温度?

楼主(2008-10-09):
请问大侠,有氨水泵房有两台75KW异步电机。比较小的电机。怎么测电机温度呀?

每台电机上有两块压力表,测管道压力。现场有一个摄像头。

准备测量电机温度(100多度)+管道压力(最大26公斤),控制电机运转。

方案一:热电阻(2支)+4块压力表。然后把温度压力信号进入显示屏,挂在墙上显示,从摄像头中看出来,在中控室控制电机。

请教:具体访怎么做?费用只有2万元。

请联系:djgc_auto@126.com

感谢。

楼主:
如果能把信号直接接入到中控室那更好。泵房有交换机,及到中控室的光缆。

网友A:
兄弟,你的费用应该足够了,用PLC或采集模块都可以做,当然也可以用无线传输方式。我做过相关的工程,QQ121039717  13387217017,愿意与你相互探讨

网友B:
我们可以帮你用无线的方式测试出来。www.sky-rf.com   jonyli16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