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400变频器启动时出现过流现象,

楼主(2008-10-09):
ABBACS400变频器启动时出现过流现象,接线和设置都没有问题.怎么处理呢?所带负载是鼓风机.请教,thaks!

楼主:
变频器报的故障是"alarm 10",说明书上说是过电流. 不过好象是没有减速时间,但减速时间1 (2203)和减速时间2(2205)都设定的参数是10 S.也就是说变频器停止时,一下子停了.是变频器内部有问题吗?

thanks!

网友A:
加大2202和2203参数,还是不行就是烧模块了

网友B:
是不是加减速时间设定太短了啊?

网友C:
检查你的加减速时间,检查机械制动器是否完全打开,检查你的电机是否有卡阻,ABB有专门针对泵组和风机类负载的变频器控制软件,你是否已购买?

网友D:
是“启动时出现过流现象”,还是稳定运行电流过载现象?

网友E:
你的LIMIT选项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F:
有可能是启动时风机由于外力在旋转,或者是加速时间太长导致

网友G:
可能性较多 加速时间 有没有机械抱闸 外力原因反转后加电启动正传过流,风门操作有没有打开 再就是机器本身检测问题 或者机器问题了

?

网友H:
适当延长点加速时间.启动时闭合鼓风机进风口待正常运转后再开起

网友I:
先空载试机,量下三相对地电压平不平衡,如果没有问题,在检查一下参数及电机接法,有什么问题请电:13609791870

网友J(2008-11-15):
模块量过没有,好的还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