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通讯问题

楼主(2008-10-09):
为什么控制面版老报CAN通讯故障,但用CAN监测仪器却发现通讯是正常的?

另,CAN相关通讯线和元件都有检测并更换过,而且报通讯故障的频率非常高,几乎每分钟都有...

请高人指教....

网友A:
那可能就是干扰或波特率设定不对。

网友B(2008-12-03):
看一下参数设置和终端匹配电阻

网友C(2009-01-16):
来我公司网站.www.ykochin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