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用触摸屏直接控制X点

楼主(2008-10-09):
用触摸屏直接控制X点和控制M点再控制X点有什么好处

网友A:
看不出有什么好处,不过在发生故障检修时,可以将触摸屏去掉,直接通过X输入排查故障原因。

网友B:
當用戶既需要使用觸摸屏控制,又需要使用按鈕控制的時候,就需要這樣做。

觸摸屏只能夠讀取輸入點的狀態,卻無法改變輸入的狀態。

以上~~

网友C:
只能控制输出点,不能控制输入点 500的,你加我QQ,470331240,或者打我电话,021-62458703-116 我详细给你解答

网友D:
只能监控X点,不能控制;

网友E:
什么意思?? 怎么不能 控制呢

网友F:
x是外部接点,不能直接控制,要控制对应的中间继电器

网友G(2008-11-13):
可以,在人机的bit上直接写,但是m点控制x点就不可能了,完全是乱来的,x点是外部输入的

网友H:
如果可以直接控制X点,那要触摸屏做什么用吖,触摸屏就是为了节省输入X点。三菱的PLC是不可以用触摸屏来控制输入X点,不知道其他的PLC可以吗?

网友I:
X点是输入哦,怎么控制

网友E:
控制他的状态啊   不是可以吗

网友J:
这样控制没有什么意义! X点不能通过通讯控制的!

网友K:
无锡市云川工控技术有限公司 ( http://www.wxcmc.com/ ) 专业生产文本显示器、触摸屏、变频驱动等产品。
现公司为回报社会,低价供应单色3.7英寸文本显示器,每台仅需260元。
该产品性能优越,可直接代替OP320-A和MD204L,支持多种PLC,支持自由通讯协议。
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积累,所有产品拥有自主产权,可为众多客户做贴牌、代工。
欢迎广泛合作。15995251931

网友L(2008-12-14):
HAKKO的好像可以控制X点,不信你可试试.

网友M:
X点是输入点,能控制吗????????

网友N:
触摸屏是用来监视运行状态和一些参数的修改,也就是可以代替按钮所以是可以直接控制X点的。但不是所以的外部条件都可以用触摸屏来代替。

网友O(2009-04-16):
用三菱FX2NPLC实验过了   在触摸屏用X的点是不可以控制的

网友O:
但是如果在PLC程序里写的是SET 指令  ,  那么触摸屏用X的点是可以控制SET置位的      如果是OUT的话  PLC里只会闪一下  然后你再怎么按住触摸屏的X点 PLC的控制信号还是没了

网友P:
怎么不能控制呢?触摸屏的一个交替型开关不就是直接控制X位的吗?

网友Q(2009-12-02):
不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