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机床刀架定位的问题!!!

楼主(2008-10-09):
我公司有一台数控车床,出现刀架无法定位,后经维修出现定位不到位。各位大侠,不知道你们发生这种情况如何调整?

网友A:
不知你们用的是那种刀架,是意大利BARUFFALDI电动刀架、液压刀架、数字伺服刀架。

网友B:
你应该介绍详细些,太粗略的描述难以判断。

你最好给出悬赏分数,毕竟你是在求助大家。

你最好把题目中【讨论】改为【求助】,更切合帖子本意

网友C:
先要说清楚你那是什么车床??国产还是进口?要是说不清楚,就把照片发上来也可以。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D(2008-11-29):
可以把刀台打开加一点油把里面的线圈动一下顺时针旋转,动一动在试

网友E:
定不到位是一直在里面转,还是退不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