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AI810的二线制信号改为四线制?

楼主(2008-10-09):
现在AI810的接入信号为二线制4-20mA信号,因现场情况发生变化,需将此通道的信号改为四线制的,请问如何改线?在硬件组态中是否需重新配置?

网友A:
改为2线制,另外供电即可,其他不变.

网友B:
不管是2线制还是4线制,4-20mA输入信号总是连接到B端子上,只是2线制通过C端子供电,4线制外加供电电源。

楼主:
请问:4 线制4-20mA输入信号为两根线,是不是AI+的那根线接到B端子上,那么另一根线哪?是不是接在A端子上?

还有,我现在手头上的资料很少,不知那位大虾可以提供一些,如模块接线端子图等资料,我的邮箱是:xifeng0412@yahoo.com.cn;

     QQ:229349570

网友C:
你的AI810的底板是什么型号的,型号不同接线不同哈!

楼主:
底板型号TU810,还有一个疑问,在这个AI810模板上其他6个模拟量通道均接两线制信号,只有两个要改为四线制的,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A:
可以接4线制.????????????????????

网友D:
B接信号+,A接信号-。可以混接。

网友E:
采用有源供电后,注意在信号线路上串接Zener

用作硅外延片的衬底和制造齐纳(Zener)二极管。

网友F:
外部电源供电或从拉一条电源供电,信号线过来串接一个稳压二极管即可

网友G(2008-11-17):
两线、三线、四线可混接。B接信号正,A接信号负。仪表供电负与信号负为同一负端。

网友H:
nineapple同志说得对,在中间串接一个齐纳(Zener)二极管即可,但要注意接线

网友I:
你所说的四线是指仪表有两根电源线两根信号线吧?如果是这样,加装ZENER就可以了。

网友J:
学习了,我在接触ABB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改为2线制,另外供电即可,其他不变.

这个也可以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两线、三线、四线可混接。B接信号正,A接信号负。仪表供电负与信号负为同一负端。

恩  我去试试

网友L:
ai810配tu810

B是电流信号的输入端,c是电压信号的输入端;

一般的如果是2线制变送器的话,直接接Bx就可以了 电源的24v+可以找个直流电源供给;

  如果是四线制的话,输入的话就接BxAx,电源需要另外供给,当然他们可以共用一个负端的

网友M:
硬件组态中不需要改。从AI810端子将线该掉.

网友N:
AI810无源4-20mA信号如何接线,大虾告知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