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深圳易能变频器报过电压

楼主(2008-10-09):
有时能运行一会就报E007,然后复位或是断电都不行,非运行状态也不行,是过电压 ,电源电压410,把变频器调为430还是不行。请教个位高手.我的悬赏一栏怎么不能输入啊,本来是要悬赏的。先谢谢了

网友A:
楼主提供的信息不多,但我猜测可能情况如下:
如果电源电压确定是410V或430V,变频器都能正常运行。因为内部电压检测是母线电压,最高母线电压通常三相变频器设为780V DC,如在410V电源电压情况下报E007,有可能是检测母线电压电路出现问题,需要更换或维修电源控制板。

具体还要看机型与运用场合,希望楼主提供更详细的信息才知道。
楼主最好上易能的网站去查下然后打电话到公司去找工程师问,易能的工程师是很负责的。

网友B:
检测电路出了问题,有问题可以和我交流:13558705814

楼主(2008-12-27):
谢谢二位,换了两个控制板,好了,现在用了也就是两个月又出现同样的故障,感觉好象是电路设计有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