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脚本编译错误,实在无法找出原因了。(Access 操作)

楼主(2008-10-09):
'注意:要启动脚本,请按下 <Ctrl><空格>,然后就可以看到各种不同函数。
'通过使用系统函数或 WinCC flexible 对象模型来编写脚本。您可以通过 HMI 运行系统对象很容易地访问系统
'。挑选对象引用的一个很便利的
'方式是按下 <Alt><右箭头>。通过使用编程语言 VBScript 的基本功能部件
'来设计复杂的脚本,并可以直接通过名称,例如 tag = 5,来访问变量。

Dim objConnection, objRecordset
Dim Const connSQL = "Provider=Microsoft.Jet.OLEDB.4.0;Data Source = MP277.mdb;Persist Security Info=True"
Dim sqlStr = "Select explainCn From ParameterInfo Where parameterName = "&parameterName

Set objConnection = CreateObject("ADODB.Connection")
objConnection.ConnectionString = connSQL
objConnection.Open

Set objRecordset = CreateObject("ADODB.Recordset")
objRecordset.Open(sqlStr, objConnection)

If objRecordset.RecordCount > 0 Then
TranslateParameter = objRecordset.Fields("explainCn")
Else
TranslateParameter = parameterName
End If

生成时提示“脚本TranslateParameter编译有错”。但实在是找不出错在哪儿。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楼主就是高手啊.能写这么多看不懂的东西.

网友B(2008-11-11):
楼主就是高手啊.

网友C:
有时候会是你的变量没有定义的,在这里又不能看到你的变量的定义,只能你自己再去看一下啰

网友D:
题这么老了.
估计是第三行出的sql错误.应该组装成parameterName=‘ " & parametername & " ‘ "

网友E:
同意楼上,引用字符串,要双引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