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模块问题

楼主(2008-10-09):
各位大师我是刚开始修变频器的,很多地方不懂特向各位求教。今天修一台艾默生EV2000的变频,出现开机过流或起动过流报警。我想判断一下模块的好坏,所以将模块的驱动线给拔掉了,就这样模块就爆炸了,还炸了好几个二极管。该模块的型号是BSM300GB120DLC,各位像这种开机过流或起动过流报警,该如何判断那里的故障?模块如何判断好坏?谢谢!

网友A:
为何不加假负载

网友B:
加假负载

网友C:
如果模块没有问题,那就看看检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为何不加假负载

负载如何加?我是把驱动模块的线给拔了,就是为了让模块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如果模块没有问题,那就看看检测电路

检测电路我初步判断是没有问题,

网友D:
请看《变频器维修与应用》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52416552200001

网友E:
如果操作过程中接线没有错的话,那就可以确定有短路出现.

网友F:
要惜啊,300A啊

楼主:
在此首先感谢各位的帮助!
我用了一晚上仔细看了,里面写的比较全面,并且有实际经验之谈.但你所说的为什么在康沃的变频器上我也是如此断开,就没有事?模块是一样的?

<<原来IGBT模块的触发端在触发线拨掉后有可能留有小量电压,此时模块处于半导通状态,一通电就因短路而烧坏,GTR模块没有这特性,才可这样测试! >>

网友G:
300A就这样没有了呀难过呀!

网友H:
你的523分是如何得的,不会就要学习拜师,不懂就不要弄,不然会。。。。

网友I:
,如果用大机器来练手,真的会让你炸得不敢修机器了,,,,,,,不为别,只为上千的人民币,,,,,,,,,,默默的为死去的3个IGBT默哀!

楼主:
对:陈小刚 关于

你的523分是如何得的,不会就要学习拜师,不懂就不要弄,不然会。。。。

内容的回复:
相信大家每个人都有不懂的地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专长,能造卫星的未必就能修电视机.你能说修电视机的就不能去研究卫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关于,如果用大机器来练手,真的会让你炸得不敢修机器了,,,,,,,不为别,只为上千的人民币,,,,,,,,,,默默的为死去的3个IGBT默哀!

兄弟只炸了一个,你不必为三个默哀!还好在通电之前我采取了一点保护措施.我用这种方法练手好几次都没出问题,就这次出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请看《变频器维修与应用》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52416552200001

李工赏分我决定给你,恳请你将《变频器维修与应用》写得更详细些,更具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