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最简单的直流电机

楼主(2008-10-09):
就是那种只有两根引线,给个电压就能转的直流电机。做试验用。

不知道哪里有卖,谢谢!

网友A:
有卖的打电话联系,021-36331377

网友B:
呵呵;电压、转速等都没有要求??

那就把电动剃须刀里的拆个用吧;

网友:
楼主在家附近找个家电维修铺。。里面一般都有。。。。。。。。实在不行就到电脑城买一个usb风扇。把它拆了。。。。

网友C:
这玩意实在多的不能再多了~
十元钱的小孩子的电动汽车玩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