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PLC和西门子的触摸屏怎么连接?

楼主(2008-10-09):
我用的触摸屏是西门子的TP177 COLOR PN/DP ,PLC 是AB的Micrologix1500,我发现TP177没有RS232接口,可PLC只有一个RS232接口,不知道怎么可以通上,请教高手,请高手赐教,急呀!

网友A:
配一个RS232转RS485的转接口,好像西门子有专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配一个RS232转RS485的转接口,好像西门子有专配

说的对也可以自己动手作

网友C:
AB的PLC我没有用过,但是如果你的PLC可以直接支持Profibus-DP通讯协议的话,你可以把TP挂到总线上面。

网友D:
楼上可以细说一下吗??

网友E:
楼主不能用以太网吗???

网友F(2009-02-27):
TP177有以太网吗??记得不太清楚了。不过不太建议触摸屏用以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