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装授权

楼主(2008-10-09):
有劳大家,我是个新手。软件是SETP 7 V5.4的,也下载了授权,却不知道如何安装,请大伙指教!

网友A:
我也刚入门,只知道先安装授权后安装软件,我安装过V5.1.

网友B:
不是很难安装的

网友C:
安装软件,在安装过程中会提示安装授权,点击第2项(稍后安装)

待软件安装好后,在打开V5.4目录下的授权文件夹,运行一下应用软件即可!

楼主:
我安装了所有的授权,可还是不行,是不是要重启一下?

网友D:
安装,simatic step 7 v5.4 professional

网友E:
用授权管理器

网友F(2008-12-10):
我的也不知道怎么安装!有谁知道,说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