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我一点建议:plc的配置问题。

楼主(2008-10-09):
我有一台混合式步进电机、一个称重传感器、一个位移传感器。我想用PLC控制电机转动并转化为直线运动,通过编码器反馈电机的信息从而控制电机的转速、正反转、启动、停止,传感器的信号传入plc处理。通过触摸屏操作。

我已买了欧姆龙触摸屏,现在不知该如何选合适的PLC,既满足要求同时也不浪费。
我初步选了整体式CP1H-XA系列,该系列内置模拟量输入输出。但我觉得点数太多(输入24,输出16),想选CP1L-L系列(14点),问题是我还得另外加模拟量输入模块。

此外,我想用PLC控制电机(带编码器),如果不用编码器该怎么控制?
PLC中是哪一部分对电机进行定位控制的?(我知道机架式PLC有位置控制模块,那么整体式用什么呢?)

不知大家有何建议?
由于本人初入此行,可以说还是个门外汉,希望大家赐教!
谢谢!!!

网友A:
CP1H-XA的PLC就可以满足了,CP1H自带两路100K脉冲输出。用正负脉冲控制步进电机的正反转与位置的启停就可以了。

网友A:
至于编码器不知你选用的意义在哪里,如果说只是区分正反转功能的话,大可不要。

如需加有编码器可以实现步进电机的闭环控制,要比开环控制精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编码器不知你选用的意义在哪里,如果说只是区分正反转功能的话,大可不要。

如需加有编码器可以实现步进电机的闭环控制,要比开环控制精确一些。

谢谢!

我加编码器就是为了控制更加精确。

不加的话失步会严重影响我的测量数据。但我不知道整体式PLC哪个部分起机架式PLC中“位置控制模块”的作用?

再问:CPM1A和CPM2A是否能满足我的要求?

谢谢!

网友B:
通过编码器反馈电机的信息从而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启动、停止,我觉得没必要

网友C:
1a  2a的需要加模拟量模块

可以直接用CP1H 的

楼主:
能说说整体式PLC哪个部分起机架式PLC中“位置控制模块”的作用吗?

网友D(2008-11-11):
可以用S7224CN啊,哪个自带模拟量的,还有高速记数端口.

网友E:
同意楼上啊,用200应该是个不错的表现啊

网友F:
你最好还是先看看你那个破人机能支持那种PLC再说

欧姆龙的屏大多数只能支持欧姆龙自己的PLC

网友G:
omron 现在一些新的人机也支持其它厂家的PLC

如果你对采集信号速率不高的话,用2A的完全可以。它自带高速计数器和脉冲输出功能

网友G:
不过,我觉得用2A的做脉冲输出控制步进电机,调整加减速曲线不太好用。

网友H:
施耐德 PLC本体 SR2B121BD 现货供应,价格480元,深圳地区送货上门

Zelio Logic逻辑控制器(逻辑世界 触手可及)
好处
□充分简化您的控制系统;
□轻松开发、维护您的设备;
□精确锁定各种目标应用;

应用
广泛应用于:包装机械、照明管理、门控系统、水泵控制、暖通空调等
→点击访问英文Zelio Logic介绍网站

产品性能特点描述

□10~40 I/O
□16个模拟比较器/16个文本功能块
□8个实时时钟功能块
□28个辅助继电器
□1个1KHz高速计数器
□1个4×18字符文本显示器

□可通过面板调试程序
□可远程调试、维护应用程序
□数据备份时间达10年
□模块化设计、安装灵活方便

□支持Modbus协议、自由通讯连接

□编程语言支持梯形图、功能块
□支持流程清晰的Grafcet SFC功能
□Zelio soft软件可离线仿真
SR2B121BD DC24V,8(4路AI)输入,4继电器输出,带时钟,带面板 SR2基本型本体模块

QQ:376141000 手机:13246769756

网友I:
好像不用编码器了. 正反停止都可以,还可以用触摸屏来读参数啊,  你看看手册就好了,PLC的

网友J:
编码器不知你选用的意义在哪里